数据结构02:链表

楼主(2016-03-26):
/*
* 根据郝斌老师视频整理
* 编译环境:
* guo@linux:~$ gcc --version
* gcc (Ubuntu 4.8.4-2ubuntu1~14.04.1) 4.8.4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数据域*/
        struct Node *pNext; /*指针域*/
}NODE, *PNODE;

/**********************声明**********************************/
/*创建链表*/
PNODE CreateLink(void);
/*遍历链表*/
void  TraverseLink(PNODE );
/*判断链表是否为空*/
int   IsEmptyLink(PNODE );
/*求链表长度*/
int   LengthLink(PNODE );
/*链表排序*/
void  SortLink(PNODE );
/*链表插入节点*/
int   InsertLink(PNODE , int , int );
/*链表删除节点*/
int   DeleteLink(PNODE , int , int *);

/*
* 函数名称:CreateLink。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返回头节点的指针。
* 函数说明:创建一个链表,并由用户输入每个节点的值。
*/
PNODE CreateLink(void)
{
        int len;                /*链表个数*/
        int val;                /*存储临时值*/
        int i;

        /*为头节点分配内存,并把地址赋值给pHead*/
        PNODE pHead = (PNODE)malloc(sizeof(NODE));
        if (NULL == pHead)
        {
                printf("内存分配失败!\n");
                exit(-1);
        }
        PNODE pTail = pHead;
        pTail->pNext = NULL;

        printf("请输入链表的个数:len=\n");
        scanf("%d",&len);

        for (i=0;i<len;++i)
        {
                PNODE pNew = (PNODE)malloc(sizeof(NODE));
                if (NULL == pNew)
                {
                        printf("内存分配失败!\n");
                        exit(-1);
                }
                printf("请输入第%d个节点的值:\n",i+1);
                scanf("%d",&val);

                pNew->data = val;           /*保存新节点的数据*/
                pNew->pNext = NULL;                /*新节点的指针指向NULL*/
                pTail->pNext = pNew;        /*上个节点的指针指向新节点*/
                pTail = pNew;                        /*pTail指向新节点(保存新节点地址)*/
        }

        return pHead;
}

/*
* 函数名称:TraverseLink。
* 输入参数:pHead链表头节点的指针。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说明:遍历一个链表,并输出每个节点的值。
*/
void TraverseLink(PNODE pHead)
{
        PNODE p = pHead->pNext; //p指向第一个有效节点(首节点)
        while(NULL != p)
        {
                printf("%d ", p->data);
                p = p->pNext;
        }
        printf("\n");

        return;
}

/*
* 函数名称:IsEmptyLink。
* 输入参数:pHead链表头节点的指针。
* 输出参数:为空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函数说明:判断一个链表是否为空。
*/
int IsEmptyLink(PNODE pHead)
{
        if (NULL == pHead->pNext)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函数名称:LengthLink。
* 输入参数:pHead链表头节点的指针。
* 输出参数:链表长度。
* 函数说明:求链表长度。
*/
int LengthLink(PNODE pHead)
{
        int len = 0;
        PNODE p = pHead->pNext;

        while (NULL != p)
        {
                ++len;
                p = p->pNext;
        }

        return len;
}

/*
* 函数名称:SortLink。
* 输入参数:pHead链表头节点的指针。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说明:选择排序,升序。
*/
void SortLink(PNODE pHead)
{
        int i,j,t,len;
        PNODE p,q;

        len = LengthLink(pHead);

        /*i,j决定循环次数*/
        for (i=0,p=pHead->pNext;i<len-1;++i,p=p->pNext)
        {
                for(j=i+1,q=p->pNext;j<len;++j,q=q->pNext)
                {
                        if (p->data > q->data)
                        {
                                t = p->data;
                                p->data = q->data;
                                q->data = t;
                        }
                }
        }
        return;
}

/*
* 函数名称:InsertLink。
* 输入参数:pHead链表头节点的指针;pos要插入的位置,从1开始;value要插入的值;
*           pos可以比链表长度大1。
* 输出参数:插入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函数说明:插入一个节点。
*   假设有5个节点,如下所示:
*   pHead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节点4  节点5
*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   假设pos=3,即在第三个节点前插入数值。在while语句中带入数值:
*   1)初始值: i=0,p指向pHead
*   2)while成立:i=1,p指向节点1
*   3)while成立:i=2,p指向节点2
*   4)2<3-1不成立,所以此时可以确定pos没有超过链表长度,p正好指向第三个节点的
*     前一个节点。
*   5)如果只有2个节点,pos=3的话,在经过3)后,p指向节点2,此时p!= NULL,
*     p->pNext = NULL。此时while语句的前半部分成立,后半部分不成立,所以while的
*     判断条件适合pos的值可以比链表的长度大1.
*/
int InsertLink(PNODE pHead, int pos, int value)
{
        int i = 0;
        PNODE p = pHead;

        /*利用循环找到pos位置,或者到尾节点*/
        while (NULL!=p && i<pos-1)
        {
                p = p->pNext;
                ++i;
        }
        /*从while循环中可以得知,i>pos-1不会成立,在此加一个是为了保证逻辑严密??*/
        /*如果因为NULL==p导致while退出循环,说明pos超过链表的长度*/
        if (i>pos-1 || NULL==p)
                return FALSE;

        PNODE pNew = (PNODE)malloc(sizeof(NODE));
        if (NULL == pNew)
        {
                printf("动态分配内存失败!\n");
                exit(-1);
        }
        pNew->data = value;
        pNew->pNext = p->pNext;
        p->pNext = pNew;

        return TRUE;
}

/*
* 函数名称:DeleteLink。
* 输入参数:pHead链表头节点的指针;pos要删除的位置,从1开始;value保存要删除节点的值。
* 输出参数:删除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函数说明:删除一个节点。思路跟InsertLink相同,注意要释放内存。
*/
int DeleteLink(PNODE pHead, int pos, int *pValue)
{
        int i = 0;
        PNODE p = pHead;

        while (NULL!=p && i<pos-1)
        {
                p = p->pNext;
                ++i;
        }
        if (i>pos-1 || NULL == p)
                return FALSE;
        /*此时p指向pos的前一个节点*/
        *pValue = p->pNext->data;
        PNODE q = p->pNext;
        p->pNext = p->pNext->pNext;
        free(q);
        q = NULL;

        return TRUE;
}

int main(void)
{
        PNODE pHead = NULL;
        int DeleteVal; /*存储删除的值*/

        pHead = CreateLink();
        TraverseLink(pHead);

        if (IsEmptyLink(pHead))
                printf("链表为空!\n");
        else
                printf("链表非空!\n");

        printf("链表长度为%d\n",LengthLink(pHead));

        printf("链表按升序排列为:\n");
        SortLink(pHead);
        TraverseLink(pHead);

        printf("链表插入一个值:\n");
        InsertLink(pHead, 3, 33);
        TraverseLink(pHead);

        printf("链表删除一个值:\n");
        DeleteLink(pHead, 2, &DeleteVal);
        TraverseLink(pHead);
        printf("链表删除的值为%d:\n",DeleteVa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