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何判断任何一个IO口上升下降边沿?

楼主(2016-03-27):
请问 如何判断任何一个IO口
上升下降边沿?

网友A:
状态机吧!

要实现的IO口多吗?

网友B:
TACCTL1 = CM_3 + CCIS_0 + SCS + CAP + CCIE;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if(TACCTL1&SCCI)                 //就是这里判断这样写对么
                              {  //上升沿处理函输}
              else
                             {//下降沿处理函数}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10: break;
      }
    }

网友B:
void main(void)
{
    P1MDIN = 0XFF;                                                        //端口1输入方式配置寄存器,全部不配置为模拟输入
    P1MDOUT = 0X00;                                                        //端口1输出方式配置寄存器,全部配置为漏极开路输出
    P1 = 0XFF;
    XBR0 = 0X00;                                                        //端口I/O 交叉开关控制0,外设不连接引脚
    XBR1 = 0X40;                                                        //端口I/O 交叉开关控制1,交叉开关使能,弱上拉使能
while(1)

    {
    if (P1^3 = 0)                                                //检查P1.3下降沿
        {
        //这里放入你要执行的程序

        while(!P1^3)                                        //等待上升沿
        }
    }
}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同时检测 或者不允许while 等待的那种检测?

网友B:
似乎不好实现啊!

最好是选择一款ARM 有IO口可以配置中断的MCU。

网友C:
看芯片了,选择带有IO中断的芯片,就可以检测到。

网友A:
嗯@

谢谢了!

另外 在进入中断以后 判断一下IO口的状态  就知道是上升还是下降了!

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