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击穿问题

楼主(2016-03-27):
(无正文)

网友A:
删源一般情况下只会有

1)静电
2)短路时米勒电容效应
3)确实驱动电压高了,或者低了

把图贴出来吧,这样大家才有可能说具体

网友B:
这些问题贴是来搞笑的么,电路图没有,工作参数没有,几句话就想解决问题,别人也不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