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xl345将加速度转为步数的问题

楼主(2016-03-27):
有么有用adxl345做过计步器的大神,我在将加速度转为步数的时候有些问题,能不能留个qq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个你要思考走路是怎么回事,每次走路都会在加速度上有个尖峰。

楼主:
这我知道,就是不知道程序现在从哪开始,找不到编写方向

楼主:
比如说,阈值如何确定??

网友B:
印象中这款加速度计直接就有计步脉冲送出,直接计数即可。

网友C:
这就是个传感器,得到的数据需要通过滤波处理吧,数字滤波,搞到10Hz内的低通滤波。

网友D:
利用3轴数字加速度计实现功能全面的计步器设计
这篇**比较详细

网友E:
有现成的库啊,直接调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