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SIM800C无法识别usim卡d问题

楼主(2016-03-27):
最近在做gprs模块d测试,板子画好之后,插上SIM卡怎么都无法识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帮指导一下,输入AT+CSMINS返回值是+CSMINS: 0,0 OK  输入AT+CPIN  回应ERROR 唉 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先确认模块是否支持USIM卡。如果确认能支持,那么根据模块手册仔细检查电路是否正确、电源是否满足(包括纹波和带载能力)、天线是否正确安装等。

网友B(2018-09-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