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我用的TMS320C6722,上电之后2分钟,就烧,怎么办

楼主(2016-03-27):
我用的TMS320C6722,上电之后2分钟,就烧,怎么办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   啊
是跑起来代码后吗      芯片很烫吗
这个肯定是硬件的问题      首先 电源功率是够的吧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你的代码运行中导致IO口等外设有周期性短接的可能
导致灌流等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