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x芯片手册上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7):
下面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请明白的朋友解释一下,先谢过了~
For the device family, pin multiplexing can be controlled on a pin-by-pin basis. Each pin that is multiplex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functions has a corresponding 4-bit field in one of the PINMUX registers.
Pin multiplexing selects which of several peripheral pin functions controls the pin's IO buffer output data
and output enable values only. The default pin multiplexing control for almost every pin is to select 'none'
of the peripheral functions in which case the pin's IO buffer is held tri-stated.

网友A:
我的理解 啊
这个系列,在一些引脚基本功能上的复用功能,是通过PINMUX寄存器里面的
4bit控制的,选择不同的复用功能IO将会被配置为不同的输入输出结构类型
引脚默认是没有被配置为复用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啊
这个系列,在一些引脚基本功能上的复用功能,是通过PINMUX寄存器里面的
4bit控制的,选择不 ...

嗯,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pin-by-pin basis该怎么翻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pin-by-pin basis该怎么翻译呢?

这么细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