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8050三极管开关速度慢

楼主(2016-03-27):
最近使用S8050三极管作为开关,由STM32F103的一个引脚输出控制信号,即便考虑STM的引脚翻转时间和S8050的导通时间,也应该是在微妙级别呀?,但是实测出来确实2毫秒左右,各位大神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多几个微秒吧。。。。。再多就是电路不合理了。

网友B:
一定是用错了。
特性曲线用在里极端情况下。

网友C:
基极电阻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几个微秒吧。。。。。再多就是电路不合理了。

电路是这么设计,烦请知道下,谢谢。

网友D:
2ms 你肯定测错了
示波器 R4 R1端 设置好 R4通道的上升沿出发 再看
另外 R7可以值可以放大点
测试的时候 R1 Q1之间 悬空不要接后面的电路

网友C:
应该不至于这么慢,R4并联一个100pF左右的电容试试,IO要设置为推挽输出;
可能楼主测量有问题,把进/出的波形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ms 你肯定测错了
示波器 R4 R1端 设置好 R4通道的上升沿出发 再看
另外 R7可以值可以放大点

谢谢版主,我测量的是AGND和Q1集电极之间的电压。测量的时候后面也没有接负载。图片黄色那个是测量信号,紫色的是无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至于这么慢,R4并联一个100pF左右的电容试试,IO要设置为推挽输出;
可能楼主测量有问题,把进/出的 ...

控制信号没有测量,用的是STM32的PB7,设置如下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设置成开漏输出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输出频率为50MHz

图片中黄色的是测量信息,紫色的是无关信号,
谢谢

网友E:
  //设置成开漏输出

**********************
能驱动就不错了

网友C:
不进/出两个波形一起测,楼主怎么知道延迟多少,猜的?还是你是以控制的负载所表现的反应来计算?

网友C:
又或者,楼主是指三极管集电极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所用的时间是2mS?
这个时间跟IO口的波形有很大的关联

网友F:
要不改成推挽输出,要不把下拉改成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成开漏输出

**********************

谢谢,当初是为了输出5v所以设置的开漏输出,是驱动不够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或者,楼主是指三极管集电极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所用的时间是2mS?
这个时间跟IO口的波形有很大的关联 ...

谢谢,我指的是延迟就是你说的时间,并不是IO控制与电压输出的延时。
是的,确实适合IO输出的时间有关系,理论上市应该测量一下STM32的IO输出的,但是由于看了挺多资料都说这个时间在1us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没有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指的是延迟就是你说的时间,并不是IO控制与电压输出的延时。
是的,确实适合IO输出的时间有关系 ...

1uS是不是说的单片机软件反应的时间?
IO口的高低电平转换时间,跟IO口的上下拉设置、负载有关系,推挽输出的高低切换最快。

网友C:
示波器测量一下IO口波形又不费劲,几分钟就能出结果,楼主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量一下IO口波形又不费劲,几分钟就能出结果,楼主太懒了

好吧,我去试一下,但是我觉得STM32的IO输出应该不至于翻转那么慢吧?要是真那么慢,我估计又要上来问为什么STM32的IO翻转那么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去试一下,但是我觉得STM32的IO输出应该不至于翻转那么慢吧?要是真那么慢,我估计又要上来问为什 ...

转换时间跟好多地方有关系,集电极负载的电容大小、三极管本身的特性,基极驱动电流的大小。。。
楼主这个,估计IO口改为推挽输出就会大大改善,把R4改小到2k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时间跟好多地方有关系,集电极负载的电容大小、三极管本身的特性,基极驱动电流的大小。。。
楼主这 ...

实在不行,我还准备在R4上面并个电容,在Q1的CE之间并个电阻,看能不能加快,哎

网友A:
还有振铃。。。。。。难道用了很长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振铃。。。。。。难道用了很长的线?

速度不快,应该不是振铃吧?而且切换前面后面挺远都有起伏,感觉是电源电压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振铃。。。。。。难道用了很长的线?

不是振玲吧,是电源的波动,MC34063。

网友G:
开漏端口要接个上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漏端口要接个上拉电阻吧

接了的,谢谢。

网友H:
基极电阻太大,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速度才是最快。其实也可以直接用推挽输出。

网友I:
基极驱动波形正常的情况下,
基极电阻改小,4.7k,
集电极电阻改小,假设你是24V则改成1k,

网友J(2016-06-19):
解决了吗?楼主 我也有此疑问!!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路是这么设计,烦请知道下,谢谢。

应是上升沿变得慢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没有测量,用的是STM32的PB7,设置如下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设 ...

为什么用开漏输出呢?为什么不是CMOS推挽输出呢?

网友M:
这个上、下沿不超过500ns。比较快。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上、下沿不超过500ns。比较快。

请问d1、d2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用4148可以吗?
@xmar

网友O:
D1,D2的作用是加速放电用的。2ms的动作时间,确实太慢了。 8050我没有用过,但是类似了9014用过,速度应该是很快的。
不知道你要的速度是多少,KHZ的速度,应该是不需要上二极管的。主要问题是:考虑结电容,管子的放大倍数,管子本身的Ft。
我建议,先测量IO脚输出的波形,经过基级电阻后的波形,再测量C极输出的波形,在有结电容的情况下,要加快开关速度,就是要加快结电容的充放电速度。4148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