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使用MfgTool烧写自带的u-boot、uImage、rootfs成功后 ,再次....

楼主(2016-03-27):
板子型号:imax6q-SDB mfgtool 版本:imx-3.10.17-1.0.0-ga-mfg-tools

烧写在eMMC,并成功启动,出现这样的信息,
请问是什么?

网友A:
这样是正确的,放心品尝

网友A:
你输入root
密码也是r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root
密码也是root

谢谢  ,解决了,如数roo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