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35电路求解??

楼主(2016-03-27):
4435经常坏掉,U15击穿,U18坏的原因不明,求解电路有什么问题,该怎么修正电路?

网友A:
注意是否有过流,负载是否为感性。

网友A:
R631应减小,确保MOS管饱和。另外,楼主图应采用标准符号绘制。

网友A:
C652没什么必要,反而容易与R631构成的RC回路时间常数的关系,令MOS管处于非饱和态过长时间,如果此时负载较重,一旦结温过高就容易烧管子。降低R631即可降低电磁感应造成MOS管误动作的概率,就算要用C652,也应大幅降低其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52没什么必要,反而容易与R631构成的RC回路时间常数的关系,令MOS管处于非饱和态过长时间,如果此时负载 ...

那R631多大合适,C652放到R630后面可以不?请问控制极这两个连到一起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52没什么必要,反而容易与R631构成的RC回路时间常数的关系,令MOS管处于非饱和态过长时间,如果此时负载 ...

那R631多大合适,C652放到R630后面可以不?请问控制极这两个连到一起有影响吗、?????

楼主:
G极电流应该保持多,电压我这个是0V ,规格书没说一定要0V 只要<输入端就可以?

网友B:
电流对电容充电过程有注意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R631多大合适,C652放到R630后面可以不?请问控制极这两个连到一起有影响吗 ...

可以与R630同值,去掉或大幅减小C652。并联同时控制两个栅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对电容充电过程有注意过吗?

说你的想法,把东西写出来

楼主:
4435的工作频率与470UF是不是不匹配?4435的工作频率多少

楼主:
C652不能拿,是防音爆的 栅极一定要分开,U15是硬盘电源可以不要C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