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6-03-27):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1用作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中应用此代码,请在**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定义校验位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bit P22 = P2^2;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ACC = P_SW1;//0xA2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0x22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20;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L1 = (256 - (FOSC/32/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SendString("STC15F2K60S2\r\nUart Test !\r\n");
    while(1);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P是PSW的奇偶标志位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有几个问题不太懂,
问题1,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定义校验位

这一块感觉比较陌生  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问题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这里又定义了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AUXR  P_SW1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定义这两个寄存器,他们有什么作用?因为我在书上没有找到这两个寄存器!  再者  51单片机的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不是连地址都确定了吗,这种特殊功能寄存器还能自定义吗?
其次,后面的 S1_S0 0x40  P-sw1.6代表的又是什么?  包括S1_S1 0x80  //P_SW1.7代表的又是什么?

问题3,
  ACC = P_SW1;//0xA2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0x22              //(P3.0/RxD, P3.1/TxD)
    刚进入主函数时的这几句该怎么理解  其作用是什么?

问题4,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根据前面的宏定义  NONE_PARITY  代表0 ,ODD_PARITY  代表1 ,EVEN_PARITY  代表2 (好像 PARITYBIT也是2), MARK_PARITY代表3  ,SPACE_PARITY代表4,各代表的数据均已明确,那么#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这些条件判断语句又有什么意义呢?

暂时只发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困扰我很多天了  ,真心希望 知道的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 ,先谢谢了 !(那种求知却又不知的痛苦相信很多人都体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