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7):
我之前做的PCB板都是自己手焊接器件,所以在板上没有做过mark点,现在有个板子要贴片生产,需要做mark点,所以请教高手mark点的基本要求和相关参数都有哪些,板子上有个64脚封装的芯片。

网友A:
在空余的地方放置就是,就算没有,利用某些焊盘也照样能起到同样作用,只是贴片机定位调机时稍麻烦点。

网友B:
〓◆ MARK点相关设计规范 ◆〓 , 一个小东东,但你会有机会用

一直听到昆山线路板厂那个业务员讲到"麦克点,麦克点",心里没底,胡乱接口,又怕让人耻笑.
    哈哈,原来就是这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傻东东,TMD泥早讲"基准点"不就结了.

    一口香屋闲话还开死马洋荤,都晕了俺好些年头了拉.晕哉, 冤哉
                                                                                              tyw

MARK点相关设计规范.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3192554800.pdf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回复,我的板子器件比较密集,所以如果标记点直径为1.0mm,空旷区直径最小为2mm,是不是2mm空间内不能有任何走线或者丝印,还是只要贴片的层没有走线或丝印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回复,我的板子器件比较密集,所以如果标记点直径为1.0mm,空旷区直径最小为2mm,是不是2mm ...

只要上表层没有遮盖且周边足够距离内保持空旷即可,底层和中间层完全可以走线和在底层贴片。注意双面贴片的话,底层需另设标志点或用多层标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