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配置字编译问题

楼主(2016-03-27):
我用的24系列,配置字是这么写的_FOSCSEL(0x11),但是编译的时候弹出了下面这个错误,请问怎么办
definition has been deprecated: consider migrating to #pragma config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么写的。

我去网上查到几个程序,换到我的程序上不大对……我现在用C30这么写的,_FOSCSEL(FNOSC_FRC),能过,但是写成_FOSCSEL(FNOSC_FRCPLL)这种带PLL的,他就说我没定义,FNOSC_FRCPLL'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但是我去百度查了配置字,有个人写的配置字写法就这么写的,我就纳闷为什么不行,大神能指点下么
FNOSC_FRCPLL
Fast RC oscillator with divide-by-N with PLL module (FRCDIV+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么写的。

从头文件找到了,谢谢

网友A:
我现在不搞PIC了,好多都忘了。
你应该找到那个宏定义对应的文件,看看里面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不搞PIC了,好多都忘了。
你应该找到那个宏定义对应的文件,看看里面是怎么写的。 ...

那你现在用啥单片机呀?好用我也换

网友A:
不是。我换工作了,领导要求的,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换工作了,领导要求的,用STM32

好吧……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编译器了,如果用的是XC16,那写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找一下编译器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写法和说明。
我从PICC到XC8就遇到很多类似问题。

最近换工作,好多公司都用STM32,可惜不怎么会!
PIC被冷落了,有点伤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编译器了,如果用的是XC16,那写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找一下编译器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写法 ...

嗯,我特意查了下确实如此

网友B:
兄台用PIC几年了?如果不用STM32,以后换工作是不是会很被动啊?

网友C:
32位是趋势,资源功能多;性价比比8位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是趋势,资源功能多;性价比比8位高太多

请问性价比较高的STM32单片机型号是啥呀

网友B:
我知道的STM32 脚数越少、flash容量越小,越便宜,STM32F103C8T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