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单片机模拟公交车门控实验

楼主(2016-03-27):
模拟公交车门控制的,当时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去坐公交的时候,看见有人要下车按了按键没有反应,然后大声地在车厢上喊司机下车,司机顾着开车也没有怎么回答,自己感觉如果公交车上有一个液晶屏可以提示多好呀,回来后在没事之余就做了这套东西出来
具体的功能是达到乘客与司机通过按键沟通,控制乘客上下车的功能。也没有什么难的,这里面用到的单片机与单片机的通信,以及液晶显示,基本上就这样。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utrFlag=0,Flag=0,count;
sbit Buzzer = P3^4;
sbit key = P3^3;
uchar keyflag;
unsigned char SerFlag[1];
void init(void)
{
init_12864HZ();
display_HZ();
EA = 1;
ES = 1;
REN = 1;
SM1 = 1;
SM0 = 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main()
{
char i;
init();
while(1)
{
  if(Flag == 1)
  {
   Flag = 0;
   ES = 0;
   SBUF = 0x01;
   while(!TI);
   TI = 0;
   ES = 1;
   for(i=0;i<3;i++)
   {
   Buzzer = 0;
   delay_50ms(500);
   Buzzer = 1;
   delay_50ms(500);
   }
   write_12864com(0x01);
   display_HZ1();
  }

  if(key==0)
  {
   delay_50ms(1);
   while(key == 0)
   {
    while(!key);
    ES = 0;   //关闭串口通信中断程序
    utrFlag++; //判断司机按键情况。
    if(utrFlag==1)
    {
     init_12864HZ();
    // write_12864com(0x01);
     display_HZ2();
     delay_50us(10);
      SBUF = 0x02;
     while(!TI);
     TI = 0;
    }
    if(utrFlag==2)
    {
     utrFlag = 0;
     display_HZ();
     delay_50ms(1);
     SBUF = 0x03;
     while(!TI);
     TI = 0;
     ES = 1;
    }
   }
  }
}
}

楼主:
void UTR() interrupt 4
{
RI = 0;
SerFlag[0]=SBUF;
if(SerFlag[0]==0x01)
{
  Flag++;
}
}

lcd.h文件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psb = P2^3;
sbit res = P2^5;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写命令到lcd12864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写数据到lcd12864
void init_12864HZ(void);//液晶显示汉字初始化
void init_12864PIC(void);//液晶显示汉字初始化
void display_HZ(void);
void display_HZ1(void);
void display_HZ2(void);
void display_FH(void);
void display_PIC(void);
#endif
lcd.c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uchar code pic2[]={
"  车门已经关闭  "//
"  请注意车速    "//
"  请勿疲劳驾驶  "
"  祝您工作顺利  "//
};
uchar code pic4[] = {
"  您好!有乘客需"
"开车门,谢谢!当"
"要下车,到站时请"
"前您还未开门!  "
};
uchar code pic5[] = {
"  您好!车门已经"
"安全下车,当前车"
"打开,请等候乘客"
"门处理打开状态!"
};
unsigned char code pic3[]=
{
0x00,0x00,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C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
0x00,0x07,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 };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rw = 0;
rs = 0;
delay_50us(1);
P0 = com;
e = 1;
delay_50us(10);
e = 0;
delay_50us(2);
}

楼主: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rw = 0;
rs = 1;
delay_50us(1);
P0 = dat;
e = 1;
delay_50us(10);
e = 0;
delay_50us(2);
}
void init_12864HZ(void)
{
delay_50ms(1);
psb = 1;
delay_50us(20);
res = 0;
delay_50us(20);
res = 1;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1);
write_12864com(0x08);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10);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0c);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_50ms(1);
write_12864com(0x06);
delay_50us(4);
}
void init_12864PIC(void)
{
delay_50ms(1);
psb = 1;
delay_50us(10);
res = 0;
delay_50us(10);
res = 1;
delay_50us(20);
write_12864com(0x36); //Extended Function Set 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_50ms(4);
write_12864com(0x36);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e);//EXFUNCTION(DL=8BITS,RE=1,G=1)//设置为并口
delay_50ms(4);
write_12864com(0x01);//CLEAR SCREEN清屏
delay_50ms(4);
}
void display_HZ(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2[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HZ1(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4[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HZ2(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5[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FH(void)
{
uchar i,a=0x10;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16;i++)
{
     write_12864dat(a);
   delay_50us(1);
   a++;
}
}
void display_PIC(void)
{
int i,j;
uint a;
for(i=0;i<32;i++)
{
  write_12864com((0x80+i));
  write_12864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12864dat(pic3[a]);
   a++;
   }
}
for(i=0;i<32;i++)
{
  write_12864com((0x80+i));
  write_12864com(0x88);
  for(j=0;j<16;j++)
   {
   write_12864dat(pic3[a]);
   a++;
   }
}
}

楼主:
delay.h文件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50us(uint t);
void delay_50ms(uint t);
void delays(uint j);
#endif
delay.c文件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delays(uint j)
{
while(j--);
}

乘客接收部分的程序:
main.c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initfile.h"
#include "delay.h"
uchar keyFlag,serBuff,SerFlag;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all();
while(1)
{
  if(key == 0)
  {
   delay_50us(1);
   if(key == 0)
   {
    while(!key);
    if(keyFlag == 0)
    SBUF = 0x01;
    keyFlag ++;
    if(keyFlag>1)
    {
     display_HZ3();//有乘客已经按铃
     delay_50ms(1000);
     display_HZ1();
    }
   }
  }
  if((SerFlag == 2)||(SerFlag == 3))
  if(SerFlag == 1)
   {
    display_HZ1();//司机已经收到您的信息
    LEDY = 0;
    LEDG = 1;
   }
  if(SerFlag == 2)
   {
    display_HZ2();//司机已经收到您的信息
    LEDY = 1; //黄灯灭
    LEDG = 0; //绿灯亮
    Relay = 0;//打开车门
   }
  if(SerFlag == 3)
   {
    display_HZ();//
    keyFlag = 0;
    LEDY = 1;//关闭黄灯
    LEDG = 1;//关闭绿灯
    Relay = 1;//关闭车门
   // SerFlag = 0;
   }
}
}

楼主: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 0;
serBuff = SBUF;
if(serBuff == 0x01)
{
  SerFlag = 1;
}
if(serBuff == 0x02)
{
  SerFlag = 2;
}
if(serBuff == 0x03)
{
    SerFlag = 3;
}
}
delay.c文件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delays(uint j)
{
while(j--);
}
lcd.c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uchar code pic2[]={
"欢迎乘坐本次列车"//
"请您在快到站时提"
"如果您需要下车,"//
"前按铃,谢谢!  "//
};
uchar code pic4[] = {
"司机已经收到您的"
"会在列车到站时为"
"下车信息,我们将"
"您打开车门!    "
};
uchar code pic5[] = {
"尊敬的乘客,您已"
"您的行里准备下车"
"经到站了,请带好"
"欢迎再次乘坐本车"
};
uchar code pic[] = {
"已经有乘客按铃了"
"请不要重复按铃  "
"请您耐心等候    "
"祝您乘车愉快    "
};
unsigned char code pic3[]=
{
0x00,0x00,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C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
0x00,0x07,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 };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rw = 0;
rs = 0;
delay_50us(1);
P0 = com;
e = 1;
delay_50us(10);
e = 0;
delay_50us(2);
}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rw = 0;
rs = 1;
delay_50us(1);
P0 = dat;
e = 1;
delay_50us(10);
e = 0;
delay_50us(2);
}

楼主:
void init_12864HZ(void)
{
delay_50ms(1);
psb = 1;
delay_50us(20);
res = 0;
delay_50us(20);
res = 1;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1);
write_12864com(0x08);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10);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0c);
delay_50us(2);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_50ms(1);
write_12864com(0x06);
delay_50us(4);
}
void init_12864PIC(void)
{
delay_50ms(1);
psb = 1;
delay_50us(10);
res = 0;
delay_50us(10);
res = 1;
delay_50us(20);
write_12864com(0x36); //Extended Function Set 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_50ms(4);
write_12864com(0x36);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e);//EXFUNCTION(DL=8BITS,RE=1,G=1)//设置为并口
delay_50ms(4);
write_12864com(0x01);//CLEAR SCREEN清屏
delay_50ms(4);
}
void display_HZ(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2[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HZ1(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4[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HZ2(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5[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HZ3(void)
{
uchar i;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64;i++)
{
  write_12864dat(pic[i]);
  delay_50us(1);
}
}
void display_FH(void)
{
uchar i,a=0x10;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_50us(1);
for(i=0;i<16;i++)
{
     write_12864dat(a);
   delay_50us(1);
   a++;
}
}
void display_PIC(void)
{
int i,j;
uint a;
for(i=0;i<32;i++)
{
  write_12864com((0x80+i));
  write_12864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12864dat(pic3[a]);
   a++;
   }
}
for(i=0;i<32;i++)
{
  write_12864com((0x80+i));
  write_12864com(0x88);
  for(j=0;j<16;j++)
   {
   write_12864dat(pic3[a]);
   a++;
   }
}
}
initfile.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itfile.h"
#include "lcd12864.h"
void init_all()
{
EA = 1;
ES = 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REN = 1;
SM1 = 1;
SM0 = 0;
init_12864HZ();//提示下车乘客提前按铃
display_HZ();
}
lcd.h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psb = P2^3;
sbit res = P2^5;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写命令到lcd12864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写数据到lcd12864
void init_12864HZ(void);//液晶显示汉字初始化
void init_12864PIC(void);//液晶显示汉字初始化
void display_HZ(void);
void display_HZ1(void);
void display_HZ2(void);
void display_FH(void);
void display_PIC(void);
#endif

delay.h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50us(uint t);
void delay_50ms(uint t);
void delays(uint j);
#endif

initfile.h

#ifndef _INITFILE_H
#define _INITFILE_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 = P3^3;
sbit buzzer = P3^4;
sbit LEDY = P1^0;
sbit LEDG = P1^1;
sbit Relay = P3^5;
void init_all();
#endif

网友A:
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B:
这个很有创意啊,用到公交车上是不是换个电机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