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自己新建的工程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6-03-27):
RT,用的最新版的IAR for msp430,使用官方的例程可以下载进去,而自己新建的工程,点击 downloading and debug 按钮,会将程序重新编译一遍,不能下载。

我对照了自己的工程还有 例程的options选项,没有发现不同的地方。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默认下载地址设置的不对?

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请前辈指点下!

PS:这款单片机是FRAM的,现在用的是TI的launchpad。

网友A:
options选项截个图看看
觉得可能是仿真器相关的选项没设置好
建议你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修改成你的代码,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选项截个图看看
觉得可能是仿真器相关的选项没设置好
建议你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修改成你的代码,就 ...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现在点击 download and debug 还是会编译一次程序(就跟点击了编译按钮一样)。

不过从上方的 Project-》Download 可以下载程序。

现在纳闷为什么 download and debug 不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现在点击 download and debug 还是会编译一次程序(就跟点击了编译按钮一样)。

如果Project-》Download 可以下载程序,估计设置也问题不大。弄不好是软件的bug,不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roject-》Download 可以下载程序,估计设置也问题不大。弄不好是软件的bug,不好判断了。 ...

Project-》Download -》Download File。

网友B:
从楼主的截图看没什么问题啊,看看Linker里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截图看没什么问题啊,看看Linker里的配置

linker是默认的,跟官方的例程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选项改成never就行了。。。
不过官方的例程也是always。。。暂且这么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ker是默认的,跟官方的例程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选项改成never就行了。。。
不过官方的例程也是always。 ...

感谢分享经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没有学校域名,想申请TI的芯片,却无法申请,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学校域名,想申请TI的芯片,却无法申请,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

没有。现在审核越来越严了,我也申请不到。你可以找找代理商问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ker是默认的,跟官方的例程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选项改成never就行了。。。
不过官方的例程也是always。 ...

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ker是默认的,跟官方的例程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选项改成never就行了。。。
不过官方的例程也是always。 ...

link不是默认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