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级整流后的直流通过开关管是怎么变成方波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28):
一级整流后 经过电容(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把电压变成类直线的直流电压(电容的值越大越明显)然后通过开管管的时候  正向时开关管导通(导通时间)
反向时截止(关断时间)就形成了方波

网友B:
把你找的图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整流后 经过电容(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把电压变成类直线的直流电压(电容的值越大越明显)然后通 ...

就是说电容中电压开始下降前就断开开关管,产生类似方波的波形?
能否更细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找的图放上来

如图,哪里是整流后馒头波的输入?哪里又是接到变压器初级的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哪里是整流后馒头波的输入?哪里又是接到变压器初级的方波?

这个图输入是直流,不是交流电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输入是直流,不是交流电整流

额,,那这个图是已经经过了电容整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整流后 经过电容(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把电压变成类直线的直流电压(电容的值越大越明显)然后通 ...

这里的解释,是说电容上,就把馒头波弄成了类直流了,然后开关管再将直流调整为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那这个图是已经经过了电容整形的?

这个图是讲BUCK电路的工作原理
输入是稳定的直流-------一动不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