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铁板钉钉——没什么可商议的....

楼主(2016-03-28):
此帖,特写给学生和初学者(或刚出道者)。其内都是些最最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基于现有的相关基础理论,是学生和相关从业者们该融入血液里的理论根基。在这里,不会再从头论述,而是给个最终的结论。

此外声明一点,对此帖内容若有异议者,强烈建议自己另开新帖辩驳,并希望能给出相关的理论依据。当然了,如果认为是自创理论也无妨,不过建议加以说明,以区别于现有的经典理论。

楼主:
一)振荡器

不存在由线性电路构成的振荡器,理论上也不可能!

楼主:
二)乘法器

乘法器是个三端口器件,无论是按端口型线性定义还是狭义的线性电路定义,其都是非线性的,理论上就是如此。

楼主:
三)混频器

原则上,混频器就是个乘法器,其同样是三端口器件。所以其非线性特性与乘法器雷同。

楼主:
四)变频器

按变频器定义,其是个二端口器件(内含本振)。若其内部“乘法”理想,那么变频器就是个线性时变二端口网络(按端口型线性定义)。但是,按狭义线性电路定义,变频器同样是个非线性电路!

楼主:
五)级数和广义积分的收敛域(ROC)

级数和广义积分的收敛域——ROC,是与其极限解析表达式一同表征原级数和广义积分(同样是个函数)特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收敛域,不会因为其它的任何手段(譬如解析延拓)而改变!

楼主:
暂时先给出这么几条,以后会陆续添加....

网友A:
看蒙了!

看蒙了+1

网友B:
H的理论真扎实,让我辈汗颜

网友C:
衷心祝贺HWM。希望老H们继续将正玄波震荡器的非线性理论发扬光大。

    不过,对于一根筋的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主要是我学历浅,对非线性处理一窍不通。

    各位别跟我学,我不想带坏你们,88.

网友D:
我依稀记得第一个好像应该是没有正反馈的................年纪大了脑袋不好使。楼主见谅。

网友E:
好厉害,铁板都钉得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铁板都钉得动。。。。。。。。

铁板肯定不得钉钉!

一)“不存在由线性电路构成的振荡器”,也不存在由线性电路构成的〔放大〕器,也不存在线性电路及其学说。没有线性元件,更别说线性受控源了。世界不存在线性,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了,真的好悲哀。
非得那么绝对和孤立认识事物么?如果我们乐观一点儿,更宽容一些,选择在自然与大脑之间取得折衷,譬如正弦振荡可以由线性放大器通过反馈产生,只不过幅度最终还是受到"非线性"限制。如同线性放大器遭遇幅度超载情况一样,既遵循一般线性原理,又承认“非线性”的普通存在。

网友F:
铁板钉钉结果是钉子弯了折了。
原本是说“木反上钉金丁”,因为在老辈人概念中的板就是木头的,钉子就是铁的。

二)“乘法器,无论是按端口型线性定义还是狭义的线性电路定义,都是非线性的”。
当一个事物的定义出现疑义或异义时,多是适用性出现问题。随着世界的发展,可以有100个细节各异的定义产生。但事物基本概念没有变——就像是物质世界无限丰富,基本构成仍是质子中子什么的一样。
我们回归至"线性"最基本概念,以统一各定义基础。线性元件应该木有异义,那么由【线性元件组成电路】即是“线性电路”,应该也冇异义。一般放大电路中的受控源亦是按线性认识的,因此才有了“小信号放大器”或“线性放大器”。出于种种需要的理由,我们将线性放大器的增益k弄成可调的(0~1)k。譬如调至0.5k,显然信号经过时依然保持了原有特征,甚至是更加“线性”了呢。

结果是,可变增益模拟乘法器电路应按线性放大设计而成【线性电路结构】,只不过此时并不是十分关心线性程度罢了。

HWM
我这里明确说明了两种意义下的线性定义,并附有相关书上的定义。不明白可以看书先!
HWM
请仔细看首帖的声明,有异议可以另开个帖子阐述,并给出相应的论据。谢谢!

楼主:
六)可变增益放大器

如若将可变增益放大器的增益作为一个输入变量端口,那么其就是个非线性三端口网络(按端口型线性定义)。而按狭义的线性电路定义,含可变增益端口的电路也是个非线性电路。

网友F:
“铁板钉钉”,你是什么铁板,冷轧薄板,镀锌板,彩钢板?什么钉,40调质钢钉?工程材料博士才想得出来。

增益可调放大器,可用于带音量控制声频放大器、自动幅度控制、AGC,当然亦可做乘法器。
老早便有基本原理:信号通过线性电路不产生新的频率成分。怎么矛盾了?不,是事物发展了,世界改变了。乘法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性电路”了,变得3端6头了,它使得“线性放大电路”被“非线特性化性”了,也可以产生新成份了。

单纯追究线与非线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地,认识到【复杂】“线性结构”系统可以具有“非线特性”这一点,就可避免各种定义的冲突。

HWM
如果这位还认得几个字的话,建议看一下《模拟电路》类的书。我刚给了个目录,建议补习一下(以前学过的话)。
HWM
这位,再次提醒看首帖!并告诉你,本人不教语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铁板都钉得动。。。。。。。。

先用隔壁啊摸的03型削铁如泥的雕刻机钻个洞,钉子放洞里就行了。

网友H:
哪有这么理想的东西存在啊,纯线性只存在概念中。

网友I:
哎,不懂啊

网友J:
请合理发帖,我们无从证实 技术的对错,我们能做的是给一个和谐的平台

网友K:
IEEE会员表示很震惊

网友L:
一层楼就可以说完的话,非要发成几个楼,这不是明摆着抢回帖数嘛.

网友F:
我用较大篇幅阐述己见,本是交由各位网友参考,楼主可以不屑可以批判可以勉己,唯不可以师长思维连发评语,你说我手机看贴人屑不屑你?

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天天粗体大字发帖,从不会说出个道东理西,还声明禁止评论。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么,电工的,公开的,广泛的,评头论足之地!

你觉得理儿挺足?那你说给所有人听听,为什么理论上的线性电路不能构成振荡器?

网友M:
个人觉得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这个以应用技术为主的论坛上没有太多的意义。
前面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是对术语定义的争论。
解决这些争论也许需要几十年、几百年,并且通常要等到某个人的学术地位上升到非常高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个人觉得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这个以应用技术为主的论坛上没有太多的意义。
前面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是对术语定义 ...

根本没有争论,楼主的很多"理论","术语",都是自己发明创造的,倘若人人都可以随意创造术语,而且这个术语与现有术语相同,学术交流如何进行?

所以这个连争论都算不上,就跟小孩尿尿和泥一样,闹着玩地。

网友F:
铁板钉钉——【没啥可商量的】,甚至都不用讨论——3岁顽童也知道:门儿都没有!
语文水平高到一定水平,总会语无伦次,不仅表现在题目上:“《模拟电路》=功能+《电路》+器件模型”——无论从格式上、内容上,谁能看懂这个公式,请举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铁板钉钉——【没啥可商量的】,甚至都不用讨论——3岁顽童也知道:门儿都没有!
语文水平高到一定水平,总 ...

你能否看懂无所谓,网站管理员能看懂就行了。
再说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是看懂了,那还能叫羊唇白血,喝着该刮了吗?

网友G:
这个极其霸道,甚至蛮横的帖子,让一群人看着不爽,你看把老6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D

网友N:
关于端口那些,确实没有需要争议的,不过也不需要写出来啊。

线性,宏观还是微观???

楼主:
七)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包括AM、FM和PM等)就是利用了元器件的某种非线性特性实现的功能,所以相应的电路必然是个非线性电路。

网友C:
无论如何:
    AM解调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必须保持线性,否则出来的声音会怎样?
    FM解调的输入频率与输出电压必须保持线性,否则出来的声音会怎样?
    这些都是AM FM解调设计中的重点啊。

网友C:
有人总喜欢拿中间过程来说事,但是没有任何线性定义跟中间过程相关。

网友O:
对理论的东东我懂得很少,但是生搬硬套信号完整性传输是以是否产生新频率成分来区分线性,解调应该是非线性。借楼主一层楼讲讲看法。

没有任何线性定义跟中间过程相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对理论的东东我懂得很少,但是生搬硬套信号完整性传输是以是否产生新频率成分来区分线性,解调应该是非线性 ...

本来不想贴图了,看到这么多人被误导,破例贴1981年中科大辅读教材上一句话:

网友C:
    三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但是我们可以用它做成线性放大电路。
   一个运算放大器,是线性器件;但是它内部的每一个三极管都是非线性的。
   一个功放电路是线性的,但是它内部的稳压/恒流电路是非线性的。

线性电路 与 非线性器件 究竟是什么关系?!

网友C:
没关系,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八)放大器

凡是采用了非线性有源器件所构成的放大器,无论是哪种类型,都是个非线性电路!

由于技术上可用小信号线性模型近似,故就小信号线性模型意义下,将小信号放大器归入《模拟电路》中的线性部分(通常也称其为线性电路,就模型而言)。

大信号下,对于线性放大功能而言,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并非必须,但其误差不可忽略,故归入《模拟电路》中的非线性(非功能)部分。若考虑效率,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就成了其必要功能。由此可见,将大信号(功率)放大器归入《模拟电路》的非线性部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网友C:
哼哼,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先看个例子:设计一个放大电路 Uo=Ui
         方案1. 仅用一个运放连接成跟随器。
         方案2. 一个开立方电路后跟一个立方电路。Uo=(Ui^1/3)^3=Ui
         用你的所谓端口理论,得出两个都是线性的。
      可是其中一个却采用了非线性有源器件,它应该是非线性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这里没有大、小信号问题。

网友C:
其实,关于线性本来就有两个概念
    1.按照输入输出关系来定义。
    2.按照实现过程来定义。

    这两个定义有交集,但不相同。

    其中2是不严谨的,就算是一个电阻,往深层较真,你也能找出其中的非线性过程。
    第2种定义在工程师中很常见。

    问题来了:如果某个人时不时的穿插在1,2之间, 你说他会得出什么结果?  楼主便是这么一个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哼哼,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先看个例子:设计一个放大电路 Uo=Ui
         方案1. 仅用一个运放连接成跟 ...

传递函数表彺的是输入输出的关糸,并不表示内部怎么实现的,现控理论才论及到内部的关糸。

网友G:
这下精彩了,遇到了个喜欢刨跟,而非一味吹捧的粉丝,如何对答?

说话前后矛盾,没有两句话能合辙的,前面给的定义是只要采用非线性元件,就是非线性电路,从未谈模型。现在面对不起眼的疑问,39楼是如何给说圆的?!俺是没看懂!

网友G:
△ 大信号下,对于线性放大功能而言,器件的非 线性特性并非必须,但其误差不可忽略△

还误差不可忽略,现在功放非线性失真,小数点后面通常是几个0???建议去数数!

网友F:
一个教书的,模电最高级别玩到换个电灯泡。你们跟他叫的什么真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