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刚接触硬件方面的知识 关于器件资料手册的问题

楼主(2016-03-28):
就是说为为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比如为要找一款单片机,然后去找手册,我需要看手册里的哪些资料,哪些是一定要看,哪些是了解一下就好 ,还有像找蓝牙,wifi模块,传感器啥的  都 要看些什么知识,求大神指点一二,哪些协议什么的都要了解吗

楼主:
为啥为问的问题都是搭车同问的 秋大神

网友A:
这个不好说。目的不同,看单片机手册的侧重点也不同。硬件注重单片机管脚功能、供电电压。软件择重寄存器读写、体系结构

网友B:
看你的需要   一般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偏重看哪一部分。比如 低功耗的偏重功耗这块,做算法的 偏重工作主频这一块,做硬件的话 偏重硬件布局和各个引脚的接口分布 等等

网友C:
这个需要你自己判断。。。
如何判断?
看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