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3.3v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6-03-28):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拆了

网友B:
三极管那部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焊接、物料问题;
也可能WIFI发送端驱动能力不够,WIFITX端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那部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焊接、物料问题;
也可能WIFI发送端驱动能力不够,WIFITX端加个上 ...

焊接应该没问题,焊了几个板子都这样。上拉电阻加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应该没问题,焊了几个板子都这样。上拉电阻加多大的?

4.7k左右试试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模块

网友D:
不是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三极管的问题?

3级管不知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提醒楼主先看下单片机输入电平特性,需要转换才转换,说不定不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楼主先看下单片机输入电平特性,需要转换才转换,说不定不用转。

STC51,网上找不到它输入电平特性。不知3.3V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E:
你把我们姚总简直洗刷得一塌糊涂哦我也没找到资料就是了,不过51一般是TTL兼容的,所以3.3V根本用不着转换,你给自己找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我们姚总简直洗刷得一塌糊涂哦我也没找到资料就是了,不过51一般是TTL兼容的,所以3.3V根本 ...

好吧,谢谢啦

网友F:
上电的时候你量没量过WIFITX信号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