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电平复位原理

楼主:
单片机低电平复位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2016-03-28):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CPU上电时,但由于电容C两端的电压VC不能突变,因此VC保持低电平。但随着电容C的充电,VC不断上升,上升曲线如图4所示。只要选择合适的R和C,VC就可以在CPU复位电压以下持续足够的时间使CPU复位。复位之后,VC上升至电源电压,CPU开始正常工作。相当于在CPU上电时,自动产生了一个一定宽度的低电平脉冲信号,使CPU复位。

网友A:
当电源电压消失时,二极管D为电容C提供一个迅速放电的回路,使/RESET端迅速回零,以便下次上电时CPU能可靠复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如果CPU的复位电路设计得不合理将会导致CPU严重死机,并且影响与CPU有关的外围器件的稳定性,比如存储器上电丢失数据。因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将前后的知识连贯起来。千万不要随意放过哪怕一个细小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融会贯通。在管理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作者发现出现质量事故的产品都是由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问题所引起的,最终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网友B:
这个很实用,平时在用的电路,没有深入的去分析,要有工匠精神,要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