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电压和ADC参考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6-03-28):
同学说ADC参考电压要比电源电压小?不知道是不是。我目前选用的是dsPIC33FJ128MC506A这款单片机,工作电压是3.3V,看书上说,ADC外部参考电压是3V到3.6V,如果都选择3.3V可以吗?这款单片机有片内2.5V稳压器,不知道这个稳压器能否做AD的参考电压?

网友A:
那个是“最大值”参数,就是保证器件不烧毁的工作条件,不是正常工作时的参数,正常工作时候,ADC的参考电压一般不能高于工作电压的。你去看数据手册,就可以看到“最大值”参数对器件损坏的警告条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最大值”参数,就是保证器件不烧毁的工作条件,不是正常工作时的参数,正常工作时候,ADC的参考电 ...

额,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内容,你说的“最大值”是单片机电源还是ADC的参考电压?我看了手册里面最大值参数是这样的

本身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正常就是3.3V,根据书上的表格参考电压的范围是3V到3.6V,我这样理解对吗?是不是最好参考电压不要取到3.3V,要小于3.3比较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最大值”参数,就是保证器件不烧毁的工作条件,不是正常工作时的参数,正常工作时候,ADC的参考电 ...

官网上的“操作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3.6V和3.0V。

网友A:
书是没写清楚的,手册清楚,而且建议你看英文原版,说得更清楚。你书上所有“最大值”的含义都是“损坏”的意思,ADC参考电压需要小于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A:
就是说最大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最大3.3V。

好的,我是觉得如果都是3.3V的话,电路简单,可以省了一个电压转换电路了。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最大3.3V。

ADC的参考电压最大是3.3V,那么最小值是3V吗?能不能取2.5V?

网友B: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的参考电压最大是3.3V,那么最小值是3V吗?能不能取2.5V?

除非有特别说明,否则ADC的参考电压可以为0到单片机工作电压之间的任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