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调试都正常,但是在加上一个继电器后出问题目,求分析

楼主(2016-03-28):
有一个电路板,在没有焊上继电器前都正常工作,但是把继电器焊上后,发现不能正常工作,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继电器的线圈加了二级管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下电源的波动

网友A:
出现的问题目,具体表现是什么?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的楼上说的对,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压是否有波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因为线圈是一个大电感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