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恒压转恒流的驱动IC

楼主(2016-03-28):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电压为24V,输出电流为20A,...” ———— 这个很难完成。除非负载电阻远小于1.2Ω

网友B:
这个就是恒压恒流电源系统,比如光纤激光电源等都通过这样的系统去自动调节电流的输出大小的

网友A(点评):
恒压就不恒流,恒流就不恒压。世界上绝不会有同时恒压也恒流的电源。但可以有限制最高输出电压的恒流源,也可以有限制最大输出电流的恒压源。

网友C:
直接搜跨导放大器

网友D:
电压反馈改电流反馈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改成电流反馈就行了,电视机里面的恒流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