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ADC芯片测量运放输出端结果值是漂浮的,怎么办?

楼主(2016-03-28):
ADC測運放輸入端的電壓值很穩定(实际如下)
2.4222ok
2.4221ok
2.4221ok
2.4221ok
2.4221ok
2.4221ok
2.4221ok
ADC測運放輸出端的電壓值是漂浮不定的(实际如下)
2.4378ok
2.4399ok
2.4421ok
2.4386ok
2.4387ok
2.4358ok
2.4392ok
2.4366ok
2.4368ok
2.4372ok

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运放的输出串个电阻看看,再接电容滤波;

网友B:
LM324没有这么差.    换一颗料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