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组网,和专网apn通讯介绍。

楼主(2016-03-28):
本人最近学习gprs组网,并且在无服务器下。

学习过程中看到以上3片有用的**,转到此处和大家一起交流,也给自己留着以后用。

PDA终端使用专用的APN连接上无线传输网络,通过移动的GGSN网关连接油机调度系统平台,实现信息的实时发送和接收。
APN(Access Point Name),即“接入点名称”,用来标识GPRS的业务种类,目前分为两大类:CMWAP(通过GPRS访问WAP业务)、CMNET(除了WAP以外的服务目前都用CMNET,比如连接因特网等)。 在此之外,企业用户可以申请专用APN,专用APN以专网的形式,直接接入服务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网络环境,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使网络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专用APN有一个不同于CMWAP和CMNET的接入点名称,在申请时由移动相关部门进行分配,如SZXJ.GD,并分配一个地址池,一般为一个C类地址池。此专用APN直接以一条专线的形式连接到巡检系统或调度系统服务器,此服务器为双网卡,一条连接到APN专线(暂称为A网卡),另一条连接到移动公司内部网(暂称为B网卡)。其中A、B两网卡配置不同的IP地址,内部网可通过B网卡IP地址进行访问,PDA则通过A网卡的IP地址进行访问,因为A网卡是与专线连接,与公网是隔开的,因此PDA只能通过专用APN访问服务器。PDA想要能拔入专用APN,需要一张全球通卡,并为其开通了此专用APN服务,在使用时只要将GPRS连接的接点名称设置为专用APN接入点名称即可,也就相当于将连接中的接入点由CMNET改成SZXJ.GD。
PDA手机程序对于网络连接没有限制,可以采用任何一种可用的连接,如GPRS、EDGE、WI-FI等,对于IP地址也没有限定,只要能确保PDA与服务器能够进行通讯。因此对APN地址池的分配等问题,可根据各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PDA用户数据来确定

GPRS组网的几种方案:

1) 方案一: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或者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向先INTERNET运营商申请ADSL等宽带业务。
     1、 中心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运行可靠稳定,推荐此种方案。
     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客户先与DNS服务商联系开通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DNS服务器,再由DNS服务器找到中心公网动态IP,建立连接。此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公网固定IP的费用,但稳定性受制于DNS服务器的稳定,所以要寻找可靠的DNS服务商。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

2) 方案二: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内网动态IP+移动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DNS服务商联系开通移动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移动DNS服务器,再由移动DNS服务器找到中心移动动态IP,建立连接。中心也用GPRS-DTU做接收端,但GPRS无线方式的中心不如有线方式的稳定,所以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冗余备份。主中心GPRS-DTU接收端掉线时,所有监控点自动转到副中心GPRS-DTU接收端。此种方式也可以大大节约固定IP的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移动公司都提供DNS解析服务,所以要在有DNS解析服务的省市才能采用此种方案。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此种方案时时性和稳定性较差,不推荐使用。

3) 方案三: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APN专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申请APN专网业务。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此种方案中心也像方案二一样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接收端,冗余备份。但此种方案较方案二而言,无需DNS解析,本身具有移动内网固定IP,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性增强;且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安全性增强。此种方案无需负担宽度专线月租费用,性价比合理,推荐使用。 好像用的人也比较少

4) 方案四:中心采用APN专线, 所有点都采用内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中心通过一条2M APN专线接入移动公司GPRS网络,双方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私有固定IP地址进行广域连接,在GGSN与移动公司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GRE隧道。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移动终端和服务器平台之间采用端到端加密,避免信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可能的泄漏。双方采用防火墙进行隔离,并在防火墙上进行IP地址和端口过滤。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80d3350101ob5e.html

专用APN卡的设置和使用
上海正伟 201405

APN是GPRS网络应用里的一个专业名词,APN(Access Point Name),即接入点名称,用来标识GPRS的业务种类,分为两大类:

1)WAP业务:CMWAP/UNIWAP/3GWAP

2)互联网业务:CMNET/UNINET/3GNET

这两类APN在正伟的设置软件里面均有默认值,这是公用的接入点名称,大家都可以使用。其中WAP业务在正伟的彩信类产品使用,比如:智能彩信发送终端彩信报警终端等里面使用,其他GPRS DTU产品全部使用互联网业务。
专用APN卡,是在移动公司申请的自己公司使用的APN卡,这些卡会有一个分配的APN,会有一个固定的内网IP。使用APN卡具有三个好处:

1)安全性高,该APN下面,只有您自己的SIM卡,其他SIM卡,IP均接入不进来,数据保密性好,安全性高;

2)速度较快,APN卡接入到移动内部后,不走互联网接口,可以从移动内部使用专线接入,带宽充足;

3)可以卡和卡之间进行点对点,点对多点的使用,在没有宽带网络的情况下,可以简单实现无线对通。

如果有了APN的卡,如何使用呢?

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移动的APN专线,那么我们采用GPRS DTU和 GPRS DTU对通的模式来实现传输。可以使用TCP模式,也可以使用UDP模式,这里我们以正伟DTU的UDP来说明如何设置和使用APN卡。

可以采用正伟设置软件进行设置,设置对方IP,对方端口,本地端口,对方IP是另外一个设备里的SIM卡的固定内网IP,对方端口,是另外一个设备的本地端口。本地端口可以任意指定,一般设置1024以上,比如3000等。

另外,设置您申请的APN,及用户名、密码等(一般为空)。

设置好之后,2个DTU设备,马上就可以互通了,任何时候重新上电,稍等5-20秒(类似手机开机),就可以互通传输数据了。

正伟软件设置界面如图所示。

当然,使用正伟特色的短信远程设置也可以的。

使用短信来设置参数,要求SIM卡有短信收发功能,如果APN卡没有短信功能,可以先换普通卡,设置好参数后,再换回去。

短信设置时,将短信输入手机,直接发送到无线终端的SIM卡号码上,即可。短信命令全部英文小写,英文逗号,没有空格。

我们需要设置3个参数,IP地址及端口,本地端口,APN。

1) 设置IP地址及端口,IP为对方IP,端口为对方本地端口:

123456,zwip2,192.168.0.1,6006,1

2) 设置本地端口,本地端口为对方设置IP及端口要使用的端口,可任意指定,一般1024-65536:

123456,zwmypt,5005

3) 设置APN,专用卡的APN是指定的,DTUI默认的APN不能用:

123456,zwapn,CMNET,CARD,CARD

其中后面3项是您的APN、用户名、密码,用户名密码没有的话,使用空格。

短信设置3个参数就可以了。

转自:http://www.zwm2m.com/new.php?id=225

本人最近学习gprs组网,并且在无服务器下。

学习过程中看到以上3片有用的**,转到此处和大家一起交流,也给自己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