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电源毛刺太大,采用隔离芯片有用吗

楼主(2016-03-28):
5V电源的波形如图所示,由于开关电源的220V从三相电引出,所以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和地线间存在电压。
该5V电源用于单片机供电,同时用于电位器的分压信号。因为该电源波动大,导致电位器分压后的输出信号波动也很大,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去除毛刺呢?减小波动呢?
用那种网上有售的隔离电源是否能够解决该问题呢?

楼主:
上图是单片机和电位器的连接方式。周围环境如下描述:
1.开关电源220V输入,由3相电引出(同时用于驱动1.5KW的变频电机),一根火线和中性线;
2.开关电源的地与三相电的地相接,然后接于整个工作台(金属)。
3.单片机学习班和控制变频电机的变频器相距50公分,变频器的PE也接于工作台。

网友A:
1 单片机5V 最好不要直接开关电源接入 ,搞个9-12V  开关电源 然后搞个LDO 给单片机 这样会好很多
2 就这个毛刺 单片机一般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你所要干净的是不是只要电位器的分压信号 如果是这样 :分压后可以加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单片机5V 最好不要直接开关电源接入 ,搞个9-12V  开关电源 然后搞个LDO 给单片机 这样会好很多
2 就这个 ...

恩,单片机是能正常工作的。版主,会不会由于这个电压有很多毛刺,导致我单片机的GPIO引脚的电压波动很大啊。单片机上电后,我测量GPIO引脚和GND之间的电压(电位器的滑动端未连接),测量如图所示。毛刺很多。

网友A:
有点关系的

网友B:
你这是浮空的管脚吧?跟电源关系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浮空的管脚吧?跟电源关系不大的。。。。

相当于是浮空了,这些毛刺也是正常的吗?波形是将电位器的信号线剪断的情况下测得得。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我应该如何让这个输入波形更稳定,毛刺没有呢??

网友B:
不要去测浮空的管脚电压是多少或者是什么波形,因为那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测浮空的管脚电压是多少或者是什么波形,因为那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

哦,那我要解决这问题,这些毛刺,能用隔离电源模块实现哪

网友B:
应该不行。
我没有试过。
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关系的

版主,现在情况是这样,我用一个调压芯片获得一个5V电源,接示波器测量无毛刺,但是连接GPIO后,就会出现毛刺

楼主:
示波器测量电位器滑动端和负极,只要GPIO连接上就会产生很大波动和毛刺(板子的GND和无毛刺的5V负极有相连),不连的时候就没问题。是不是只要把无毛刺的5V同时给单片机板供电,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C:
楼主尝试下,在开关电源5V输出引脚接大电容(电解),效果应该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尝试下,在开关电源5V输出引脚接大电容(电解),效果应该会好些

今天复查加检测,在5V开关电源输出端接2200uf的电解电容,没有改善。在使用dcdc的5V模块后(12转5,这个12V输出没有毛刺),电位器的输出没有问题。同时将GPIO引出线改为屏蔽线后,波动明显减小。再用下软件滤波应该就可以接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复查加检测,在5V开关电源输出端接2200uf的电解电容,没有改善。在使用dcdc的5V模块后(12转5,这个1 ...

谢谢楼主的反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要解决这问题,这些毛刺,能用隔离电源模块实现哪

这个开关电源噪声和隔离不隔离关系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关电源噪声和隔离不隔离关系应该不大吧

恩,对隔离这个东西没什么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