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从噪声中提取周期信号的方法

楼主(2016-03-28):
已经知道要采样的信号频率为10HZ,但是现在信号上面叠加了噪声,已经通过带通滤波器,现在上面的噪声主要为低频噪声,请问大神有什么方法将这10HZ的信号准确计算出来?

网友A:
发个实际波形图,很快就有大神帮你

网友B:
数字滤波吧

网友C:
已知信号周期的滤波是很容易实现的。
一种是只知其周期但这个周期不是自己(检测端)发生的,这种可以采用傅立叶变换,做个单频点的DFT就可以得到干净的信号,积分时间越长,信号比越高;
还有一种是这个周期信号是受自己(检测端)控制的(譬如是检测端自己调制的),这样的可以采用简单的相敏检波就能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同样,积分时间越长,信号比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知信号周期的滤波是很容易实现的。
一种是只知其周期但这个周期不是自己(检测端)发生的,这种可以采用 ...

感谢您的回答。你说的积分时间指的是什么?另外我的信号是10HZ,而且我用的单片机由于RAM受限,只能做64点DFT,这样分别率只能做到0.5HZ,不知道这样的分别率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另外您说的相敏检波是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

网友D:
难道不是锁相放大器?

网友C:
因为楼主已经完成电路的放大了,之后只能在软件上想办法,所以我认为这是与“锁相放大器”不同了,但原理确实差不多的。

单频点的DFT不需要额外的RAM。就是查表、乘、加、平均,加得越多,频率分辨率越高(越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楼主已经完成电路的放大了,之后只能在软件上想办法,所以我认为这是与“锁相放大器”不同了,但原理确 ...

您好,不太了解您说的单频点DFT,可有相关资料参考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