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Sallen-Key转折频率计算式

楼主(2016-03-28):
网上Sallen Key滤波器的公式很多,但是有一个转折频率fo计算式很简单,仿真结果与计算一致,不知对否,贴出求证。
**),低通电路Ra=RbCa=2Cb fo=√2/(4πRaCb)
Ra=Rb=1.13KCa=2nfCb=1nf,计算fo=100KHz,幅频曲线黑点显示通带的转折点-3dB/100KHz;输入1v/100KHz的正弦波(红线)测试,衰减成0.7v(黑线)如波形图。

楼主:
**),高通电路,Ca=Cb2Ra=Rbfo=√2/(4πRaCb)
Ca=Cb=1nfRa=1.13KRb=2.26K,计算fo=100KHz,幅频曲线黑点显示通带转折点-3dB/100KHz,输入1v/100KHz正弦波(红线),输出0.7v黑线波形。

网友A:
记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
分析和设计的特点截然不同。

楼主:
RE: 转载Sallen-Key转折频率计算,以及电路参数的简单计算

**),通频带的设计
上节关系式fc=fo=√2/(4πRaCb)显示,仅改变电阻Ra就改变时间常数,转折频率点随之平移。设带宽ΔfH+ΔfL,则上转折频率foH=fc+ΔfH,下转折频率 foL=fc-ΔfL,分别整理关系式可得改变后的电阻, RaL=√2/(4πCbfoH)RaH=√2/(4πCbfoL)。转折频率移动后高低通电路都仅通过foLfoH的频率信号,幅度衰减≤3dB,符合单位增益带宽的定义,则ΔfH+ΔfL就是中心频率fc的带宽。这样计算带通电路参数就很简单。
例如,fc=100KHz,设ΔfH=240KHzfoH=100+240=340KHz,则RaL=0.33 K
ΔfL=70KHzfoL=100-70=30KHz,则RaH=3.742K。搭建电路如下,

楼主:
**),当低通电阻Ra=1.13K改为RaL=0.33K时,转折频率从fc=100KHz平移到foH=340Khz;同样,高通转折频率从fc=100KHz平移到foL=30Khz;在30~340KHz频段内的信号都能通过高低通电路,幅度衰减小于3dB,带宽340-30=310KHz,而通带内两绿点间的频率信号幅度衰减保持0dB,所以曲线平坦。

楼主:
**)Sallen-Key低通滤波器运放GBW参数的选择
上述电路fo的计算是以运放的GBW参数是理想为前题,实际上不应低于一般放大电路的要求,大于40fc就很接近计算值。当采用运放GBW=fc(例如GBW=100KHz的运放LP124),就相当于再加一个RaCa低通电路(如下图),有三阶滤波效果,而中心频率不变,计算式fo’=√3/(4πRaCa),通频带的宽度变小。
       例如,fo’=√3/(4πRaCa)=1.73/12.56*1.13*2=1.73/28.38=61KHz

楼主:
**),选择GBW接近中心频率的运放搭建Key 低通滤波电路,元件一样,但降低器件的要求以降低成本,而且滤波性能更好。

网友B:
sallen key 型滤波器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