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7 UART发送字符串到上位机,第一次是乱码,再发就正常

楼主(2016-03-28):
第一次发送是乱码,后面再发就是正常的,请大神指点

楼主:
还有我用的芯片是MAX3224EEAP,根这个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A:
更换一下您的串口接收软件吧,不同的软件状态不一样。真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下您的串口接收软件吧,不同的软件状态不一样。真真的。

你能给推荐一个么,感谢

网友B:
多试几个串口软件吧

网友C:
跟你这芯片没关系的,我估计是跟时钟源相关系的

网友D:
波特率配置好了吗

网友D:
而且还要共地的

楼主:
是时钟源的问题,没有配置好

网友E:
时钟源什么问题,能够分享一下吗

网友E:
波特率不正确吗?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是跟串口的工作模式有关系吗

楼主:
是时钟配置的问题,

楼主:
以前设置的时钟根本就没有用外部8M晶振,而是内部DCO,自己却没看出来,后来开启P5.4,P5.5,P5.6引脚的第二功能,用示波器查看MCLK,ACLK,SMCLK 才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