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四轴pid参数整定问题

楼主(2016-03-28):
本人小白没调过pid参数,多以心里很没底,我把i 和d全都给了0在调p,现在四轴的现象就是一直到倾斜角很大了以后,电机就猛的一下子加速,想问一下p应该继续往大加还是往小减。

网友A:
应该是给大了, 给大了后的效果就是(如果你在测试单轴的话) 一开始比较稳,之后越来越晃, 我当时调PD的时候 P的系数是0.8,你可以从0.1开始尝试,总是晃动的频率越慢越好。I的话你最后再+吧,I这东西挺危险的。。。

网友B(2016-07-23):
我也是这样的效果,在调试上能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给大了, 给大了后的效果就是(如果你在测试单轴的话) 一开始比较稳,之后越来越晃, 我当时调PD的 ...

我是绑在平衡杆上调的,我发现它似乎根本平衡不了,一开机就朝一边倒,然后倒到一定程度后就猛的一下子朝另一边倒(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打算重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效果,在调试上能交流一下吗?

行啊,你做到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给大了, 给大了后的效果就是(如果你在测试单轴的话) 一开始比较稳,之后越来越晃, 我当时调PD的 ...

还有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 限幅的值该怎么确定

楼主:
请问积分限幅 和电机限幅的值如何确定,一开始调单轴的时候是放在平面上好还是拿棒子悬起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