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想用n型mos管驱动空心杯,但效果不明显,转速太低,达不到要求,怎么办

楼主(2016-03-28):
用stm32芯片输出pwm波形控制电机的转速,要用mos管来驱动,但驱动效果不明显,转速太低,无论怎么调pwm都达不到要求。我连接MOS管是裸接,没有用电阻什么的,只用电线把它们连一起了。跪求大神们的mos管电路图和经验

网友A:
去掉mos直接加上转速如何?排除下电源问题

网友B:
用的mos管导通电阻够不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mos直接加上转速如何?排除下电源问题

去掉MOS管直接连的话根本无法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mos管导通电阻够不够小?

MOS管的导通电阻不是已经很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mos管导通电阻够不够小?

MOS管要接什么才能减小导通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要接什么才能减小导通电阻

人家是叫你测电源的驱动能力,如果电源不行,电路怎么都没用。
mos型号不同导通电阻不同,电流稍大的应用不可忽略。
还要注意gs电平能不能使其饱和导通。这些都跟mos的具体型号有关。

网友C:
我用的SI2302

网友D(2016-11-27):
stm32 pwm输出能力有限吧

网友E(2017-04-01):
NMos一般要10V才能完全导通,5V导通Rds太大

网友F:
SI2302,N管,是用在低边吗?

网友G:
不是有开源小四轴吗

网友H(2018-04-12):
MOS管的导通电阻不是已经很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