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AX660EPA芯片 +5V转-5V

楼主:
我使用MAX660S设计+5V转-5V电源,空载时输出为-4.92V,当给单端转差分芯片AD8138供电后,立马掉为-3.8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求指点!

网友A(2016-03-28):
电流不够

网友A:
AD8138
供电 正负5.5V 功耗550mw

网友A:
660 手册 -4V 100ma  这个设计 余量都没有了
如果再布线差点 拉到-3.8很正常的
你可以试试换其他的负压芯 或者2颗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0 手册 -4V 100ma  这个设计 余量都没有了
如果再布线差点 拉到-3.8很正常的
你可以试试换其他的负压芯 ...

哦,理解了,能推荐一款别的负压芯片么?谢谢

网友B:
550mW是极限功耗,且是正负5.5V下,极限下负压需要的电流也就是100mA,没必要用DC-DC式的MAX774,楼主看下SGM3204,负载电流200mA,在100mA负载下-5V会跌落到4.5V左右,对楼主的应用来说应该不影响,何况实际AD8138负电压并不需要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mW是极限功耗,且是正负5.5V下,极限下负压需要的电流也就是100mA,没必要用DC-DC式的MAX774,楼主看下S ...

我要给两片AD8318供电,你看那一款更合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给两片AD8318供电,你看那一款更合适啊?

看AD8318规格书中的耗电并不大,用SGM3204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