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Fedora上的交叉编译工具arm-gcc可以拿到Ubuntu上使用吗?

楼主(2016-03-28):
请问Fedora上的交叉编译工具arm-gcc可以拿到Ubuntu上使用吗?

网友A(2016-09-06):
可以的啊

网友B:
那种tar包格式的是可以的,如果是rpm安装的就不行了

网友C:
不行,不同版本的库不兼容。
ubuntu的arm-linux有很多版本,
建议安装4.7的,最新的稳定版本。
4.8以上的bug多,4.0以下有些有兼容问题。

apt-cache search gcc |grep arm 看看然后安装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