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30_240_FATFS_SDCard

楼主(2016-03-28):
附件为在新唐NUC230/240芯片上用SPI读写SD卡的一个Demo,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新唐的mcu有没有专门的sd接口读写sd卡的啊,SPI的话速度上不去

网友B:
用SPI读写sd卡速度比较慢,用sd模式吧

网友C:
对于小存储应用肯定是用SPI比较好,用个16MB的内存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mcu有没有专门的sd接口读写sd卡的啊,SPI的话速度上不去

新唐NUC442/472、NUC505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