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驱动超声波发射电路

楼主(2016-03-28):
这个是大致的电路,只是接收用的是cx20106芯片,我想问下,我用12v当电源,又加了7805出来5v给单片机及其他芯片供电,这里中周前后所连接的地线是电源的同一个地线吗?为什么我给中周次级连上地线后就相当于没用中周,根本没放大,不连地线的话,cx20106的接收脚又特别的乱。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应给出自己的实际电路。

楼主:
这是我自己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 超声波技术相关专辑 13册 75.3M ◆〓
〓 ...

资料我都看了,没有中周的

网友C:
电路图里的地线是一个,准确说在这个电路里没有中周,这是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B:
先把中周次级负载拉掉,着波形,再逐个接上着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里的地线是一个,准确说在这个电路里没有中周,这是个升压变压器。 ...

对,现在的问题是从单片机出来的40K方波不到1V,而三极管的C极足足有10V的电压,发射一次方波,单片机口也不过峰值才到2V,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现在的问题是从单片机出来的40K方波不到1V,而三极管的C极足足有10V的电压,发射一次方波,单片机口也 ...

1. 把中周34端电阻去掉
2. 调谐振点
3. 你用的什么中周?不要告诉我是收音机里的拿来就用了,哈哈,
    次级要重绕过,槽路谐振电容也要重新选配.
参考收音机465k中周参数重新改制.槽路电容增大,并个大10倍的,调磁芯,看能不能找到谐振点,不行就更改电容,直到能调出峰值点(注意,是较大幅值的主峰.),次级圈数增加,可用细点漆包线绕满工字磁芯.细铜线可拆220v继电器线包,里面一般为0.06~0.09mm漆包线.低压线包线较粗.

网友D:
注意中周前后不能共地?

网友E:
很好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把中周34端电阻去掉
2. 调谐振点
3. 你用的什么中周?不要告诉我是收音机里的拿来就用了,哈哈,

中周是超声波专用的中周,1:10的,40KHZ.现在已经不考虑是否共地了,从单片机出来40K方波,经过电阻和三极管就差不多被吃光了,再往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求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中周前后不能共地?

这是刚开始自己加的,现在感觉不对,见笑了

网友C:
68HC705的工作电压5V,你测试方波输出不到1V是不对的,这个1V是测的峰值还是平均值?或者输出不是方波,是脉冲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周是超声波专用的中周,1:10的,40KHZ.现在已经不考虑是否共地了,从单片机出来40K方波,经过电阻和三 ...

用示波器看波形,调谐振点.不在谐振占,幅度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HC705的工作电压5V,你测试方波输出不到1V是不对的,这个1V是测的峰值还是平均值?或者输出不是方波,是 ...

原本应该是一直是5V的,现在一直是1V,其余的被三极管吃掉了好像

网友A:
MCU出来的40KHz要足够准确,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要够,弱上拉的89C51是无法令晶体管饱和的,需要加中间缓冲驱动级。变压器必须才用专用的,不能用普通中周。20106的输入端应接个隔直电容并做输入钳位限幅,共地是必须的,否则接收电路无法有效收到信号。但是,接地点在PCB上的布置却要有讲究。另外建议用运放做接收放大,20106是红外38KHz专用的接收芯片,用于40KHz会影响增益,且20106是三十多年前的老芯片,早停产多年了,不应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出来的40KHz要足够准确,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要够,弱上拉的89C51是无法令晶体管饱和的,需要加中间缓冲 ...

句句说中要害,谢谢了,缓冲驱动级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出来的40KHz要足够准确,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要够,弱上拉的89C51是无法令晶体管饱和的,需要加中间缓冲 ...

按照你的想法已经接好了,在不给升压变压器次级接地时,可以放大到峰值70V,但是接上地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师傅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现在接地的话不能放大,不接地的话20106又接收杂波

楼主:
大家伙帮帮忙啊,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现在接地的话不能放大,不接地的话20106又接收杂波 ...

20106通过电容耦合,自身共地,,超声探头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6通过电容耦合,自身共地,,超声探头不接地.

不行,20106接收到的还是杂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20106接收到的还是杂波

20106接地了吗?
你把耦合电容拉掉,着20106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6接地了吗?
你把耦合电容拉掉,着20106波形.

20106接地了,拿掉电容也是一样的,只要超声波探头接上地,20106波形就正确了,只是探头不能正常发射超声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6接地了吗?
你把耦合电容拉掉,着20106波形.

单片机发出方波后,电压被拉低到1伏左右,这是驱动电路,接上驱动电路就被拉低,不接还是5V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句句说中要害,谢谢了,缓冲驱动级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用晶体管,也可以用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想法已经接好了,在不给升压变压器次级接地时,可以放大到峰值70V,但是接上地就不行了,这是什 ...

都说了,要在接收电路输入回路里串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要在接收电路输入回路里串个小电容。

串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A:
注意容量不能太大,同时可以在耦合回路里串个电阻。另外可以加大消振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晶体管,也可以用门电路。

我用了晶体管,现在单片机出来的信号能驱动了,从C级出来后,我经过一个电阻就给了变压器初级一端,另一端是12V的电,可是发射方波时,测量变压器初级信号一直是12V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晶体管,现在单片机出来的信号能驱动了,从C级出来后,我经过一个电阻就给了变压器初级一端,另一 ...

要用示波器看,注意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示波器看,注意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阻值。

电路图我画了下,C点的波形,  A点的波形。。现在如果A点能出现方波,应该就可以放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我画了下,C点的波形,  A点的波形。。现在如果A点能出现方波,应该就可以放大了吧
...

那个10K电阻不需要,电容是串在接收电路的输入回路里,你怎么会串到发射回路里去了?!另外注意信号占空比。

网友F(2016-07-26):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原理图如下:

网友F:
正常主板如下:部分不正常主板如下:,Q9  T33都做过好坏对调,没有效果,请教各位大神,为何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上的,有问题单独发帖提问。

网友G(2016-11-14):
引用 网友F:
正常主板如下:部分不正常主板如下:,Q9  T33都做过好坏对调,没有效果,请教各位大神,为何会有这种情况 ...

你好,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H(2017-04-26):
引用 网友A:
MCU出来的40KHz要足够准确,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要够,弱上拉的89C51是无法令晶体管饱和的,需要加中间缓冲 ...

老师你好,想请教超声波中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师你好,想请教超声波中周的问题

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另外发帖。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师傅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现在接地的话不能放大,不接地的话20106又接收杂波 ...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想法已经接好了,在不给升压变压器次级接地时,可以放大到峰值70V,但是接上地就不行了,这是什 ...

你好,向您请教中周如何使用的

网友I(2017-11-24):
估计是次级极性接反了

网友J(2019-06-14):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开始弄超声波,想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