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sabresd开发板,应用程序卡住

楼主(2016-03-28):
根据飞思卡尔i.MX 6DualLite SABRE-AI 的官网板子,自己layout一块板子.
整个源码是在imx6dl-sabresd的基础上修改的.
现在自己在应用层写了个应用程序,来操作串口驱动.在应用层点击按钮时,会感到反应迟钝,甚至界面会卡住.
在其他开发板上测过,应用程序是没有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加log看看哪里耗时比较长

网友B:
驱动调好了没有?......

网友C(2016-05-09):
楼主好,小白请教一下 ,应用层的开发应该怎么做,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如果我想实现把摄像头显示的视频保存下来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序,就是数据是通过什么函数或者头文件来操作的,写完这个程序交叉编译后要如何下到板子里跑起来。官方或者论坛有教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