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频率测量

楼主(2016-03-28):
STM32测量频率,用定时器捕获测量100K-130K误差278HZ,用两个定时器一个计数另一个定时测量出来数据不稳定,只能精确到百位,比如测量100184测量出来是100100HZ或者100200HZ,做过的大神说一下测量100K-130K频率用哪种方法比较精确

网友A:
用定时器级联使用,一个定时器控制另一个定时器,网上有一篇论文,关于测频的可以参考.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做的比较精确了

网友:
可以借助那个占空比测量的例程, 精确测量信号周期到1个定时器时钟. 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频率了

网友C:
一个定时器产生1s的溢出触发脉冲,另一个定时器捕获外部信号

网友D:
没弄过这..

网友E:
捕获应该是测的一个周期的数据,被测频率高分辨率就不会很高。比如你的TIMER频率是72MHz,测100kHz那么一个周期720个脉冲,分辨率接近千分之一,和你的描述相符。

网友F:
7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