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运行的,晶振就不振了

楼主(2016-03-28):
正常运行的,晶振就不振了

网友A:
程序还在执行吗

楼主:
程序肯定不执行了,点阵显示也黑屏了

网友B:
重新上电呢

楼主:
板子重新上电就都又OK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晶体有没有并接一个大电阻呢?

网友D:
嗯,如果没有,加上。

网友E:
对头, 如果有晶振部分原理图,程序,应该会很有帮助找到原因。

网友F:
AN54439 - PSoC® 3 and PSoC 5LP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s -  http://www.cypress.com/?rID=37884
AN61290 - PSoC® 3 and PSoC 5LP Hardware Design Considerations - http://www.cypress.com/?rID=43337
估计也很有帮助

网友G:
lz时钟部分配置好了??

楼主:
哦,我看下,多谢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