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2016-03-28):
感觉如果单单对一个运算定点化不难,比如,加法,或者减法或者乘法或者除法。或者cos,sin等。单独做定点化都不难,然后,如果是一个程序或者一个大函数,里面包含了很多的float型的加减乘除,cos,sin等四则运算等等。里面有好多的中间过程,就感觉无从下手了,不知道咋整的,郁闷。。。。

网友A:
DSP的算法可以参考一些C语言的算法

网友B:
这时候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比如FFT之类的算法都是有纯整数运算版本的,虽然普遍都比浮点要慢

网友C:
dsp的功能还是集中在这方面的。

网友D:
比浮点慢,还用它干嘛啊   没有意义,我定点化的目的,就是想让速度提升的啊

网友E:
定点的话,如果没有硬件支持,肯定要比有硬件支持的浮点加乘要慢。现在浮点加法乘法的速度又不比整数差多少。定点对于FFT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却又要牺牲精度。所以一般没人这么干

楼主:
没有硬件支持的,我说的DSP完全是定点的,完全不支持浮点运算的。所以才必须转化为整数的,否则浮点和整数的运算速度差很多的呢?你有没有了解过TI 的DSP ,定点类型的dsp,要想提高速度,必须都要转化的,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F:
这年头浮点的片子漫天飞,感觉不是非常有必要选定点的片子,除非有高效率的定点算法,如果一定要用定点实现浮点算法,可以用TI提供的IQmath库,不过对于非原生的算法,有点得不偿失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受益了,结贴了,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
浮点加法乘法的速度比整数差不多少

网友H:
又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网友I:
这个可以在网上百度下的看下其他人有啥好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J:
楼主是要做什么呢

网友J:
算法的实现就是函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