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LED恒流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是连续可调的吗

楼主(2016-03-28):
如题,请教类似LM3402这类恒流输出的LED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通过PWM调节DIM引脚,能实现电流的连续可调吗?
还是仅仅PWM后的电流是脉冲电流?

网友A:
可能理解有误了
首先电流是可调的, 但是要通过 RSNS 这个采样电阻来调节.
PWM后的电流是脉冲电流, 这个说法不妥当, 由于电感的阻流作用, PWM 打开时是电流上升, 关闭时则电流下降. 所以是电流是纹波型(直流偏置+三角波的合成)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airwill

网友B:
要实现电流持续可调的话,可以考虑用DAC的输出来控制电流,具体还得看你的方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电流持续可调的话,可以考虑用DAC的输出来控制电流,具体还得看你的方案设计了。 ...

谢谢版主,有没有这种IC,比如通过PWM或者I2C等方式能实现连续可调恒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