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两个输入管脚电压差比较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28):
电路如图,运放5管脚的电压是1.7V,而6管脚是2.0V,这是为何?

网友A:
你的HALL是开关输出的吧?
而且你的TL084似乎应该有一个负电源才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hall是一个电流传感器,什么叫开关输出?
TL084用单电源是不可以吗?

楼主:
用上双电源后就好了,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