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一下,电源模块的温度到底温升多少才是正常的啊!

楼主(2016-03-28):
请问一下,电源模块的温度到底温升多少才是正常的啊!
---
总是感觉电源模块如果有温升的话总是感觉很害怕……

而且,说不定,温升炒股一定的界限 就会发生意外!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B:
电源转换就是需要产热的吧。

网友B: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也看环境温度

网友C:
我司FAE解答如下:关于电源温升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针对不同的产品类型特征来区分,比如是ACDC产品有电解电容等易受温度影响,而降低寿命的,所以ACDC型的整体温升基本在30-40℃左右,具体是以每个产品实际开发时,在精心计算关键器件的寿命基础上来决定其工作温度范围的。如果是DCDC产品,其没有电解电容,但是其他电子材料也有温度限制。因此对于开关型电源产品的工作温升不能直接评定为多少。

楼主:
好的!

贵公司的AC DC 与变压器加整流 加DC DC的效果有什么好的性能比较呢?

网友D:
用的LDO的芯片都是烫手的。

网友D:
楼主就不要担心你的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贵公司的AC DC 与变压器加整流 加DC DC的效果有什么好的性能比较呢? ...

对于这个问题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是想说我司“ACDC产品”与“自搭变压器整流后接入DCDC”两种方案的区别吗?
针对这个对比,简单提几点:1、ACDC产品本身集成有相应的EMC防护功能,可直接使用输出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而自搭方案还需要针对此部分专门进行EMC电路搭建。2、我司ACDC产品与DCDC产品的输出保护功能特性基本一样,这个倒是区别不大。3、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个产品的整体可靠性,ACDC产品模块本身针对内部的各个器件的电压应力、寿命进行评估、产品温升评估、变压器各项性能指标评估,整个产品所有细节参数均需要匹配,才能使产品长期可靠工作。4、从客户设计应用角度出发,直接采用模块化设计,便捷设计,降低维护成本。

楼主(2016-06-21):
好的,谢谢厂家技术人员的答复!
我们综合考虑一下,然后选择一个折中方案!

网友E:
温度不影响工作效率就可以

网友E:
DCDC电源模块都有转换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