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FLASH烧写的方法

楼主(2016-03-28):
       把烧写到RAM程序修改成烧写到FLASH的
       首先,希望大家明白一点,想把一个原来是烧写到DSP的片内RAM的程序修改成是烧写到DSP片内FLASH的程序,不仅仅是修改一个cmd文件就结束了,还需要做其他几个步骤,这里我重点强调一下。
       第一步:把28335_RAM_lnk.cmd这个从project中移除,用右键选择28335_RAM_lnk.cmd然后选delate。
       第二步:右键选择project名称,然后选add file to project,然后出现浏览框,在\Code of TMS320F28335 CCS4\v120\DSP2833x_common\cmd这个子文件夹下,选择F28335.cmd,点OK,至此可以在project的文件列表内看到F28335.cmd被添加到project中。
       第三步:在main()函数中添加如下语句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上述两句话添加在InitPieVectTable();这句的下面的一行。
       添加语句的时候,注意不要添加错了,每一个字母都要正确,括号也要用英文括号。
       第四步:添加DSP2833x_MemCopy.c这个文件到project中,右键选择project名称,然后选add file to project,然后出现浏览框,找到\Code of TMS320F28335 CCS4\v120\DSP2833x_common\source文件夹中的DSP2833x_MemCopy.c这个文件,然后点OK。
       第五步:编译,点rebuild,编译至少要保证没有ERROR,否则请检查一下在第三步操作的地方是不是有错误。
       其次,我再强调一下,不是RAM中运行正确的程序,就在FLASH中运行也一定正确。希望大家纠正一下以前的错误观念,据我了解,很多买家朋友都会有上面的理解误区。这是因为同样的程序在DSP的RAM中运行消耗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在FLASH中运行的时间。
       我下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中断函数cpu_timer_isr10ms(),这个函数每隔10ms由CPU定时器1产生中断触发,自动跳转进入执行一次。这个cpu_timer_isr1ms()内部包括三个子函数依次是adc_sanple(),pwm_update(),gpio_toggle()
       如下
cpu_timer_isr1ms()
{
adc_sanple();
pwm_update();
gpio_toggle();
}

      其中假设adc_sanple()这个子函数在RAM中的执行时间是1ms,pwm_update()这个子函数在RAM中的执行时间是2ms,gpio_toggle()这个子函数在RAM中的执行时间是3ms,那么1+2+3=6<10,所以完全没有问题,在RAM中上面这些程序都可以运行很好。
       但是,如果把上面这些程序放到FLASH中运行,很有可能adc_sanple()这个子函数在FLASH中的执行时间是3ms,pwm_update()这个子函数在FLASH中的执行时间是7ms,这是因为同样的程序在DSP的RAM中运行消耗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在FLASH中运行的时间。这样前两个函数就把10ms都用掉了,根本轮不上gpio_toggle()这个子函数被执行,就被DSP强制终止了,所以买家朋友就看不到gpio_toggle()的现象。于是很多买家就以为是DSP开发板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完全是自己程序出了问题。
       三、DSP烧写片内FLASH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
       下面讲解固化烧写DSP的FLASH程序时候常见的困难,一般就是三种情况
       1、DSP的Boot mode 模式选择不正确
       这种错误的现象是可以正常Load program程序到DSP的FLASH,按照我的教程操作烧写程序到RAM和FLASH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正常烧写,也不会报错,但是掉电后重启,DSP没有反应,所谓的没有反应就是说,本来写的程序是让GPIO输出高电平,掉电后,DSP的GPIO没有相应的输出高电平。
       这个错误,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现象,就是说,烧写程序到DSP的FLASH后,不拔掉DSP仿真器,像教程中说的那样,点RUN,DSP的FLASH程序可以正确的运行,显现正常的现象。
       如果你的现象符号上面的特点,那么就很有可能是“DSP的Boot mode 模式选择不正确”导致的错误。如何改正这个错误呢?
       如果是购买的本店的TMS320F28335开发板,正确的设置从FLASH启动的Boot mode就把DSP开发板上的拨码开关都拨到ON的位置即可,其实这点我已经在光盘中用txt文档强调了一下,这里我再强调一下。而且即便是你把DSP程序下载到DSP片内RAM中运行,也把拨码开关打到ON的位置。
       DSP开发板上的拨码开关都拨到ON的位置的本质含义是:将F28335的GPIO84、GPIO85、GPIO86、GPIO87这四个引脚用1k到10k之间电阻上拉到3.3V,这样就是选择了从DSP内部FLASH处boot程序这个Bood mode。
       2、ccxml文件设置处的芯片型号和开发板上的DSP型号不一致
       举个例子,实际的DSP是TMS320F2808,ccxml文件选择的芯片型号是TMS320C2808,这个是错误的。
       再举例子,实际的DSP型号是TMS320F28335,ccxml文件选择的芯片型号是TMS320F28334,这个也是错误的。
       在这样错误的时候,是可以成功的Connect的,但是无**常固化程序到DSP的FLASH。
       3、把本来应该是Load program到RAM的out文件误以为是可以固化到DSP的FLASH中的
       可以Load program到RAM的Out文件和可以固化(烧写)到FLASH的out文件,内容是不同的,不能张冠李戴。
       在本店DSP开发板配套的例程代码文件夹Code of TMS320F28335 CCS4中,只有FLASH这个子文件夹中的debug文件夹下的out是可以Load program到DSP的片内FLASH的,其他的如果不做修改,那么都是默认烧写到DSP的片内RAM中的
       四、最后的一招
       如果你已经把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两个章节的内容都操作了,但是仍然不正确,那么就用这“最后的一招”,就是在我的FLASH例程程序基础上,移植你自己编写的程序,并且强烈推荐一点点的移植,这样一边移植,一边编译,一边load到FLASH中去看现象,来检查哪里出问题了。因为我的FLASH例程是肯定正确的,如果你把程序移植到我的FLASH例程中,仍然出现程序在FLASH中不运行的现象,那么100%是你程序写的不对了。我建议一点点的移植的目的,就是这样比较容易检查到程序哪里出错误了。
       至此我就把DSP烧写片内FLASH常见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讲解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