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封送结构体数组

楼主(2016-03-28):
在使用第三方的非托管API时,我们经常会遇到参数为指针或指针的指针这种情况,

一般我们会用IntPtr指向我们需要传递的参数地址;

但是当遇到这种一个导出函数时,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IntPtr呢,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GetClass(Class pClass[50]) ;

由于这种情况也经常可能遇到,所以我制作了2个示例程序来演示下如何处理这种非托管函数的调用!

首先创建一个C++ 的DLL  设置一个如上的导出函数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age;
    double scores[32];
}Student;

typedef struct Class
{
    int number;
    Student students[126];
}Class;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GetClass(Class pClass[50])
{
    for(int i=0;i<50;i++)
    {
        pClass[i].number=i;
       for(int j=0;j<126;j++)
        {
            memset(pClass[i].students[j].name,0,20);
            sprintf(pClass[i].students[j].name,"name_%d_%d",i,j);
           pClass[i].students[j].age=j%2==0?15:20;
        }
    }
    return 0;
}
上面DLL 的导出函数要求传递的参数为它自定义的Class结构体数组, 那么我们在C#调用它时也要自定义对应的结构体了,

我们可以定义为如下: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struct Student
      {
           [MarshalAs(UnmanagedType.ByValTStr,SizeConst=20)]
           public string name;
           public int age;
           [MarshalAs(UnmanagedType.ByValArray,SizeConst=32)]
           public double[] scores;
       }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struct Class
       {
          public int number;
           [MarshalAs(UnmanagedType.ByValArray,SizeConst=126)]
          public Student[] students;

       }
需要注意的是,这2个结构体中的数组大小一定要跟C++中的限定一样大小哦,接下来如何使用这个API来正确的获取数据呢,大多数人可能想到像这样的处理方式

Class myclass = new Class();
            IntPtr ptr=Marshal.AllocHGlobal(Marshal.SizeOf(typeof(Class)));
            GetClass(ptr);
            Marshal.FreeHGlobal(ptr);
没错,这样的处理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的API的参数是Class数组,这种处理方式只是传递一个Class结构体参数,所以这种方式在这里就不太合适了,!

那大家就想到先Class[] myclass = new Class[MaxClass]; 然后在用Marshal.AllocHGlobal 来获取myclass 数据的指针,

其实这样也是错的, 因为 Class结构中包含了,不能直接封送的Student结构,所以无论如何上面的想法是错误的!

那要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分配一段非托管内存,并调用API后,再将非托管内容数据读取到托管结构体数据中!

示例C语言封送结构体数组演示代码如下

1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2         {
3             int size = Marshal.SizeOf(typeof(Class)) * 50;
4             byte[] bytes = new byte[size];
5             IntPtr pBuff = Marshal.AllocHGlobal(size);
6             Class[] pClass = new Class[50];
7             GetClass(pBuff);
8             for (int i = 0; i < 50; i++)
9             {
10                 IntPtr pPonitor = new IntPtr(pBuff.ToInt64() + Marshal.SizeOf(typeof(Class)) * i);
11                 pClass[i] = (Class)Marshal.PtrToStructure(pPonitor, typeof(Class));
12             }
13             Marshal.FreeHGlobal(pBuff);
14             Console.ReadLine();
15         }
有兴趣的不妨自己测试一下C语言封送结构体数组,看看输出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A:
我对结构体一直用的不够熟练,这个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结构体一直用的不够熟练,这个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啊

用在数据类型上,可以更好的定义名字和分类,并且可以传递多个参数进入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