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固件库

楼主:
用MDK5新建工程之后,发现库函数标签上都有一把钥匙,如下图所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掉,影响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6-03-28):
D:\Users\Cq\桌面

楼主:
图片怎么传

楼主:
楼上图片中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带钥匙的说明是只读文件,建议你多看入门手册,教程还是很多的

网友B:
钥匙是不让你修改  只让你看 怕你该错了不能用

网友C:
不影响   锁定 防止被意外修改吧

网友D:
属性哪里改就好了,把只读的钩钩去掉就OK

网友E:
人家的图标你还纠结?看来有强迫症啊。

网友F:
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不是带钥匙,估计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