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呼吸灯

楼主(2016-03-28):
野火V3板_ 呼吸灯,分享

野火V3板_ 呼吸灯.rar

网友A: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bsp_pwm_output.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STMicroelectronics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13-xx-xx
  * @brief   野火V3实验板 呼吸灯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 V3开发板
  * 论坛    :http://www.chuxue123.com
  * 淘宝    :http://firestm32.taobao.com
  *
  ******************************************************************************
  */

#include "bsp_breathing.h"

/* LED亮度等级 PWM表 */
uint8_t indexWave[] = {1,1,2,2,3,4,6,8,10,14,19,25,33,44,59,80,
        107,143,191,255,255,191,143,107,80,59,44,33,25,19,14,10,8,6,4,3,2,2,1,1};

/**
  * @brief  配置TIM3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O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呼吸灯用到的PA6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_PWM(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TIM3_IRQ中断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TIM3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如周期、极性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
* TIMxCLK/CK_PSC --> TIMxCNT --> TIMx_ARR --> 中断 & TIMxCNT 重新计数
*                    TIMx_CCR(电平发生变化)
*
* 信号周期=(TIMx_ARR +1 ) * 时钟周期
*
*/

/*    _______    ______     _____      ____       ___        __         _
* |_|       |__|      |___|     |____|    |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__|
*/
static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设置TIM3CLK 时钟为72MHZ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 基本定时器配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5;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255,即为266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999;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这里用不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模式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初始PWM脉冲宽度为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低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通道1预装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update中断

        NVIC_Config_PWM();                                                                                                    //配置中断优先级

}

/**
  * @brief  TIM3 呼吸灯初始化
  *         配置PWM模式和GPIO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TIM3_Breathing_Init(void)
{
        TIM3_GPIO_Config();
        TIM3_Mode_Config();
}

/*********************************************END OF FILE**********************/

网友B:
帮顶                         ,居然看到我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