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flash配置问题

楼主(2016-03-28):
stm8l单片机的外设要初始化成功都需要对系统寄存器进行相应的外设开关。否则无法配置相关寄存器。不过我在使用flash的时候遇到了无法配置CR寄存器的问题,怎么才能正确的配置希望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例如FLASH_CR2=0xE1;
运行之后观察寄存器结果:FLASH_CR2=0x00;

网友A:
以前用IAR玩stm8s的时候发现过单步调试看寄存器是错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你可以这样测试下,CR=E1;if(CR==E1)LED=1,然后全速运行试下,我测试过是没问题的,确实写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IAR玩stm8s的时候发现过单步调试看寄存器是错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你可以这样测试下,CR=E1;if(C ...

恩,是可以写进去,不过出现了写了就不能进行读取各种操作,甚至整个程序都停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