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结构03:栈

楼主(2016-03-28):
/*
* 根据郝斌老师视频整理
* 编译环境:
* guo@linux:~$ gcc --version
* gcc (Ubuntu 4.8.4-2ubuntu1~14.04.1) 4.8.4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pNext;
}NODE, *PNODE;

typedef struct Stack
{
        PNODE pTop;
        PNODE pBottom;
}STACK, *PSTACK;

/**********************声明**********************************/
/*初始化栈*/
void InitStack(PSTACK );
/*压栈*/
void PushStack(PSTACK , int );
/*遍历*/
void TraverseStack(PSTACK );
/*判断栈是否为空*/
int  IsEmpty(PSTACK );
/*出栈*/
int  PopStack(PSTACK ,int *);
/*清空栈*/
void ClearStack(PSTACK );

/*
* 函数名称:InitStack。
* 输入参数:pStack栈变量的地址。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说明:新建一个栈。栈的特点是"先入后出"。
*/
void InitStack(PSTACK pStack)
{
        /*申请一块内存,将内存地址赋值给栈变量所指向的pTop成员*/
        pStack->pTop = (PNODE)malloc(sizeof(NODE));
        if (NULL == pStack->pTop)
        {
                printf("动态分配内存失败!\n");
                exit(-1);
        }
        pStack->pBottom = pStack->pTop;
        pStack->pBottom->pNext = NULL;

        return;
}

/*
* 函数名称:PushStack。
* 输入参数:pStack栈变量的地址;val压栈的值。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说明:将一个元素压入栈中。
*/
void PushStack(PSTACK pStack, int val)
{
        PNODE pNew = (PNODE)malloc(sizeof(NODE));
        if (NULL == pNew)
        {
                printf("动态分配内存失败!\n");
                exit(-1);
        }

        pNew->data = val;
        pNew->pNext = pStack->pTop;
        pStack->pTop = pNew;

        return;
}

/*
* 函数名称:TraverseStack。
* 输入参数:pStack栈变量的地址。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说明:将一个栈遍历输出。
*/
void TraverseStack(PSTACK pStack)
{
        PNODE p = pStack->pTop;

        if (pStack->pTop == pStack->pBottom)
        {
                printf("栈为空!\n");
        }
        else
        {
                while (p != pStack->pBottom)
                {
                        printf("%d ",p->data);
                        p = p->pNext;
                }
                printf("\n");
        }

        return;
}

/*
* 函数名称:IsEmpty。
* 输入参数:pStack栈变量的地址。
* 输出参数:如果栈为空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函数说明:判断栈是否为空。
*/
int IsEmpty(PSTACK pStack)
{
        if (pStack->pTop == pStack->pBottom)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函数名称:PopStack。
* 输入参数:pStack栈变量的地址;pVal保存出栈的值。
* 输出参数:出栈成功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函数说明:出栈。
*/
int PopStack(PSTACK pStack,int *pVal)
{
    if ( IsEmpty(pStack) )
    {
        return FALSE;
    }
    else
    {
        PNODE r = pStack->pTop;
        *pVal = r->data;
        pStack->pTop = r->pNext;
        free(r);
        r = NULL;
        return TRUE;
    }
}

/*
* 函数名称:ClearStack。
* 输入参数:pStack栈变量的地址。
* 输出参数:无。
* 函数说明:清空栈。
*/
void ClearStack(PSTACK pStack)
{
    if ( IsEmpty(pStack) )
    {
        return ;
    }
    else
    {
        PNODE p = pStack->pTop;
        PNODE q = NULL;
        while (p != pStack->pBottom)
        {
            q = p->pNext;
            free(p);
            p = q;
        }
    }
    pStack->pTop = pStack->pBottom;
}

int main(void)
{
        STACK Stack;
    int val;

        InitStack(&Stack);
        PushStack(&Stack, 1);
        PushStack(&Stack, 2);
        PushStack(&Stack, 3);
        PushStack(&Stack, 4);
    PushStack(&Stack, 5);
    PushStack(&Stack, 6);
    PushStack(&Stack, 7);
    PushStack(&Stack, 8);
        TraverseStack(&Stack);

    if ( PopStack(&Stack, &val) )
    {
        printf("出栈的元素是%d\n", val);
    }
    else
    {
        printf("出栈失败!\n");
    }
    printf("出栈后遍历:\n");
    TraverseStack(&Stack);

    if ( PopStack(&Stack, &val) )
    {
        printf("出栈的元素是%d\n", val);
    }
    else
    {
        printf("出栈失败!\n");
    }
    printf("出栈后遍历:\n");
    TraverseStack(&Stack);

    ClearStack(&Stack);
    printf("清空后遍历:\n");
    TraverseStack(&Stack);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