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13如何导入dxf文件 ?

楼主(2016-03-29):
请教:
altium designer 13如何导入dxf文件 ?
我在altium designer 13导入dxf文件时,出现错误。
过程如下:
1. 选择file-import,选择的dxf文件

2. 设置如下:

3.导入的结果如下(很粗燥,啥也看不清):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谢谢!

网友A:
好帖. 教程简单明了.     AD系列可以同样操作.不仅仅限制于AD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 教程简单明了.     AD系列可以同样操作.不仅仅限制于AD13

但是导入失败呀,导入的图框看不清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导入失败呀,导入的图框看不清楚呀!

导入默认线宽 0.127 改为 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默认线宽 0.127 改为 0.001.

好的,试试,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默认线宽 0.127 改为 0.001.

果然清晰多了,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