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时,在低波特率误码较高

楼主(2016-03-29):
把波特率降到600的时候,我在STM32上写同样的代码没有问题,但是在GD的好像误码较高,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时钟有问题

网友B: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C:
这个也跟单片机的UART采用的时钟源的频率大小有关系的。

网友D:
如果低波特率运行比较多的情况下,可以把UART模块的时钟调低

网友E:
楼上正解,低速率的情况现在应用不太多吧,是远距离传输吗

网友D:
远距离传输一般波特率较低

网友F:
一般情况都是时钟不准。。。